求分析这个小电路的电流流向

楼主:
之前的图片没有标号,现更新图片

网友A(2019-08-21):
U?的1脚处电平会产生高低跳变,相当于产生了一个交流信号,经过后面的升压电路,得到比VCC高一倍的电压,从2IN+处输出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U?的1脚处电平会产生高低跳变,相当于产生了一个交流信号,经过后面的升压电路,得到比VCC高一倍的电压,从 ...

“经过后面的升压电路”  这里不太明白,升压电路怎么理解?

网友C:
这是一个简单的升压电路

网友D:
我觉得类是脉冲信号处理之类的。1脚是供电端也是输出端,经过C2,R7上拉电阻、D2反向;D1正向、C3。2IN处应该只有4.3~4.5V的脉冲直流电。供后级放大后使用。D1、D2应该用1N4148(或性能更高的),C2、C3型号是一样的(P级)电容。

网友E:
高电平时U2的1脚C2,D2,C3,GND,U2的2脚。低电平时VCC,R7,C2,U2的1脚2脚GN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