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完全按照论坛的原理图搭建的电路,程序烧录后灯不亮

楼主:
我完全按照你给的原理图搭建的电路,而且还反复仔细分析过你的实物电路,也是和原理图一致的,但是烧录程序后始终没有任何的反应,灯根本不亮,调节亮暗键也毫无反应。

/*
        单片机白炽灯调光程序 (晶振:11.0592MHz)
*/
#include "reg52.h"

sbit lamp_pwm=P1^0;//可控硅位
sbit key0=P1^1;//降低亮度按键位
sbit key1=P1^2;//增加亮度按键位

unsigned int inc;

void INT0s()interrupt 0        using 0//INT0外部中断,过零检测触发
{
        TR0=0;
        if(!key0)//降低亮度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nc+=50;
                if(inc>=8000)inc=8000;
        }
        if(!key1)//增加亮度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nc-=50;
                if(inc<=800)inc=800;
        }
        TH0=(65536-inc)/256;
        TL0=(65536-inc)%256;
        TR0=1;
}

void timer1()interrupt 1 using 0//可控硅触发中断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lamp_pwm=0;//灯亮
        for(i=0;i<2;i++);//延时2us
        lamp_pwm=1;//灯灭
}

/************STC不断电下载用******************/
sfr ISP_DOWNS=0xe7;//ISP软复位地址
sbit ISP_SW=P3^0;//串口数据接收
void DebugDownISP()//软复位
{
        if(!ISP_SW)ISP_DOWNS=0x60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main()
{
        TMOD|=0x01;
        IT0=1;//INT0下降沿触发
        EX0=1;//外部中断允许
        ET0=1;
        EA=1;//开总中断
        inc=8000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bugDownISP();
        }
}

网友A(2019-08-20):
论坛里的程序!没有几个是拿来就可以正常运行的 ,虽然你付了黑币。玩论坛,你要具备一定的“C”编程能力,从论坛买来(用黑币)的程序中发现并修正BUG,只是让有C 编程能力的坛友不必自己从头编起。没有C 编程能力的坛友多几次失望而已。

网友B:
把 R6 阻值改为 1k 看能否解决问题

网友C:
软件是串口调试用的,原理图不全,按键,,,还有P32,,,

网友D:
程序中与电路图用的单片机不是一样的。AT89C2051不具备ISP下载功能。

网友E:
我知道ATR89C2051没有ISP,我是用编程器把HEX文件烧录到单片机里的。现在问题解决了,坛子里下载的压缩包里有HEX和C文件,最初我烧录的是HEX文件,以至于没有任何反应。后来我把C程序编译了一下又重新生成HEX文件烧进去后发现按降低亮度键没反应,按增加亮度键,白炽灯闪了一下,再按又闪一下,我把按键按住不松开亮度慢慢增加到最亮,松开按键后亮度慢慢降低直到熄灭,用万用表测增加键1.3V,降低键5V,我把降低键加了个10K上拉,功能就正常了,看来还是程序有点问题,呵呵。

网友E:
网上有人说这个控制电路灯有些闪烁,我试验的这个无论亮度在亮和暗的时候都没有发现闪烁问题,只是亮度最大时220V只有190V左右,感觉可控硅没有完全导通,这个问题不知如何解决,哪位高手大神给指点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