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LCD1602显示字符大小

楼主:
  这个5*7 跟 5*10 怎么才能看出区别。 指令写进去显示效果完全是一样的啊

网友A(2019-08-20):
不同的初始化,显示效果肯定不同。否则就是初始化不成功。

此外,点数,还和液晶本身的点数有关。
~~~~~~~~~~~~~~~~~~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同的初始化,显示效果肯定不同。否则就是初始化不成功。

此外,点数,还和液晶本身的点数有关。

我显示的是1602 自带的字符集, 是不是自带的字符集是5*7的所以效果一样。 用5*10的话要自定义字符集。百度了一下也没看到有5*10点阵的例子

网友C:
常见的LCD1602的点阵单元都是5*7,这是硬件结构,无法通过指令改变。

网友D:
说明书都是这么写的,但是硬件是否作了这功能是另一回事,就像有带背光的有不带背光一样

网友E:
如果买了带字库的屏,写这个没有意义

网友B:
谢谢大家, 我了解了

网友F:
学会查手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