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直流电机霍尔测速 拉力检测 WIFI无线ESP8266无线传输控制LCD1602显示程序

楼主(2019-08-20):
显示模块:1602 液晶显示
供电方式: USB
输入方式:拉力 霍尔传感器
输出方式:显示屏 WIFI电脑PC上位机
控制芯片:STM32F103RCT6

功能说明:
1、按键可以控制电机的转动,通过霍尔传感器检测直流电机的转速,并显示出来
2、拉力检测,可以检测受力,同时显示屏显示数据。
3、电脑连接ESP8266wifi,可以接收数据。

显示
u8  one[]="   V=0000rad/min";          //第一行显示转速
u8  two[]="   F=00000      ";          //第二行显示拉力

PC接收数据
u8 send[]="V=0000 F=00000\r\n";//发送数组

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:

电路原理图如下:

#include "sys.h"
#include "usart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led.h"
#include "1602.h"
#include "hx711.h"
#include "exti.h"
#include "timer.h"

unsigned int  k;
unsigned long HX711_Buffer = 0;
unsigned long Weight_Maopi = 0,Weight_Shiwu = 0;

u8  one[]="   V=0000rad/min";          //第一行显示
u8  two[]="   F=00000      ";          //第二行显示

unsigned int pul=0,speed=0;
int sendflag=0;
u8 send[]="V=0000 F=00000\r\n";//发送数组
void program() //循环体
{
                    HX711_Buffer = Read_HX711();                //检测拉力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X711_Buffer = HX711_Buffer/1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HX711_Buffer > Weight_Maopi)        //防止反向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ight_Shiwu = HX711_Buffer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ight_Shiwu = Weight_Shiwu - Weight_Maopi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获取实物的AD采样数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else//反向受力则拉力为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ight_Shiwu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two[5]=Weight_Shiwu/10000+'0'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拉力数值
                two[6]=Weight_Shiwu%10000/1000+'0';
                two[7]=Weight_Shiwu%1000/100+'0';
                two[8]=Weight_Shiwu%100/10+'0';
                two[9]=Weight_Shiwu%10+'0';

                one[5]=speed/1000+'0';//显示速度值
                one[6]=speed%1000/100+'0';
                one[7]=speed%100/10+'0';
                one[8]=speed%10+'0';
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0,0,one);  //显示第一行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0,1,two); //显示第二行

                if(sendflag>=6)  //定时发送数据给电脑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[2]=one[5]; send[3]=one[6]; send[4]=one[7]; send[5]=one[8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[9]=two[5];send[10]=two[6];send[11]=two[7];send[12]=two[8];send[13]=two[9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AT+CIPSEND=0,15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send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300);

                }

}
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u8 i=0;
         Stm32_Clock_Init(9);        //系统时钟设置
        uart_init(72,9600);                 //串口初始化为9600
        TIM3_Int_Init(5000,7199);//10Khz的计数频率,计数到5000为500ms
        delay_init(72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初始化
        LED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
        LCD1602_Init();     //液晶显示初始化
        delay_ms(500);
        HX711_Init();  //受力传感器
        EXTI_Init();  //外部中断
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0,0,one);  //显示第一行
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0,1,two); //显示第二行

        HX711_Buffer = Read_HX711();
  Weight_Maopi = HX711_Buffer/100;         //先检测初始化受力

        delay_ms(1000);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printf("AT+CIPMUX=1\r\n"); //配置多连接的模式
        delay_ms(800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printf("AT+CIPSERVER=1,8080\r\n");  //配置端口号
        delay_ms(800)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ogram(); //程序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 //程序执行提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%5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0=!LED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