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IY一个单片机+TC4056逻辑充电器 附程序+电路图

楼主(2019-08-20):
1、设计原因

由于我经常开发一些奇奇怪怪的小东西,所以手上有较多锂电池,长时间保存对我这种懒人带来的困扰,正常逻辑是每次充电完成后,由人工更换下一个电池充电,如此往复,如使用多个充电器同时进行此项工作(并行),成本与效率均较高,于是设计了这个逻辑充电器,其最大支持4块电池充电,但每次充电一块,单块充电完成后,由单片机读取充电芯片信号,后关闭该通道充电,并开启下一个充电通道,如此往复,是一种用时间换效率和成本的鸡肋设计。
实物如下图1所示、散热片下是TC4056充电芯片(TP4056可替换),主控单片机为N76E003。

1

1

2、运行逻辑

2

2

其中带隙电压(band·gap)读取相关文章可以看这里
此外,检测充电完成时,首先使用单片机检测充电芯片STDBY引脚电平变化,其原理及电路如下图3、4、5所示,当STDBY引脚拉低后,5V电源通过10k电阻及LED,其管脚电压变化为3.2V左右,此时配置为输入模式(高阻态)的单片机管脚即可采集到该信号。

3

3

5

5

使能及关断充电工作,均使用其TC4056的CE管脚,原理如下图6、7所示,单片机配置为PP(推挽输出),串联一SS24肖特基二极管到CE管脚上进行控制

#include "N76E003.h"
#include "SFR_Macro.h"
#include "Function_define.h"
#include "Common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<intrins.h>
#include "ADCBG.h"
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
//控制TP4056启停,高电平驱动
sbit  TC0=P0^0;
sbit        TC1=P0^4;
sbit        TC2=P0^5;
sbit        TC3=P0^1;

//检测充电是否完成,高阻输入模式,低电平完成/高电平正在
sbit  Flash0=P1^0;
sbit        Flash1=P0^3;
sbit        Flash2=P0^2;
sbit        Flash3=P1^5;

uint ADC_BAT[4];
uchar TP_TC[4];
char ZTJJ=-1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功能:检测4个端口的电池电压,送入数组中,分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充电任务。
参数:无
说明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DC_Sampling()
{

        //---------ADC_Bat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Enable_ADC_AIN0;
        ADC_Single();//0通道
        ADC_BAT[0]=ADC_VC*2;
        Timer1_Delay10ms(10);

        Enable_ADC_AIN1;
        ADC_Single();//1通道
        ADC_BAT[1]=ADC_VC*2;
        Timer1_Delay10ms(10);

        Enable_ADC_AIN2;
        ADC_Single();//2通道
        ADC_BAT[2]=ADC_VC*2;
        Timer1_Delay10ms(10);

        Enable_ADC_AIN3;
        ADC_Single();//3通道
        ADC_BAT[3]=ADC_VC*2;
        Timer1_Delay10ms(10);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功能:分配充电顺序
参数:无
说明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BAT_Logic()
{

        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需要充电,开启
                if(ADC_BAT[i]>1000&&ADC_BAT[i]<410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P_TC[i]=1;//无实际作用,仅调试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TJJ=i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ADC_BAT[i]>=4100)TP_TC[i]=2;//充电完成的,开启(置2,可不遵守顺序充电)
                if(ADC_BAT[i]<=1000)TP_TC[i]=0;//不存在电池,关闭
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//充电完成的,不计入逻辑顺序
                if(TP_TC[0]==2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C0=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TP_TC[1]==2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C1=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TP_TC[2]==2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C2=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TP_TC[3]==2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C3=1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switch(ZTJJ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case 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C0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C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C2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3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C3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}

/*
操作流程
1、TC0-3全关,使用AIN0-AIN3进行检测找到低于阈值(1000-4000)
2、当发现高于阈值时,开启对应充电,使其指示灯亮。
2、按照0-3顺序分配充电任务,开启对应4056。
3、等待对应充电芯片Flash信号发出,确认完成(保持开启,指示灯亮)。
5、检测到对应ZTJJ充电完成后,再使用一次ADC_Sampling、BAT_Logic
*/
int main()
{

        Set_All_GPIO_Quasi_Mode;
        P10_Input_Mode;
        P03_Input_Mode;
        P02_Input_Mode;
        P15_Input_Mode;

         P00_PushPull_Mode;
         P04_PushPull_Mode;
         P05_PushPull_Mode;
         P01_PushPull_Mode;

        TC0=0;
        TC1=0;
        TC2=0;
        TC3=0;

        Timer3_Delay100ms(20);

        READ_BANDGAP();//读取内部基准电压,获得修正Coe
        ADC_Sampling();
        ADC_Sampling();
        ADC_Sampling();
        ADC_Sampling();
        ADC_Sampling();
        BAT_Logic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witch(ZTJJ)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Flash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_Sampling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AT_Logic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Flash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_Sampling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AT_Logic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A(2019-09-22):
支持一下,看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