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通讯程序请求帮助

楼主:
stc89c52用usb-ttl连接到电脑可以下载,但如何通讯却不会,网上的教程看了,我也照着写了,但是不行,不能用。不知道是我写的不对还是串口通讯不能用于usb,请大家帮帮,告诉我怎么做

网友A(2019-08-21):
中断服务函数呢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中断服务函数呢

我看网上的代码,单向控制没用到中断

网友C:
sbuf 和ri都没有定义 这编译能通过?

网友D:
电脑上用的什么串口调试助手软件?波特率选择对了吗?还有你的USB转TTL是CH340芯片的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sbuf 和ri都没有定义 这编译能通过?

通过了,现在我想知道这个程序能不能和usb-ttl通讯,如果只是写的不好请给个完整的程序让我模仿学习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电脑上用的什么串口调试助手软件?波特率选择对了吗?还有你的USB转TTL是CH340芯片的吗?

用的是stc-spi 波特率9600 芯片ch340g

网友E:
可以的,电脑上用串口助手之类的软件来向串口发送内容,需要注意的是波特率要匹配,否则接收不正确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sbuf 和ri都没有定义 这编译能通过?

感觉你没玩过51啊,这俩寄存器定义是标准头文件里有的。

网友F:
STC已经提供了例程

网友G:
STC已经提供了例程 不是很好用

网友B:
谢谢大家,基础不好,花了很长时间研究例程,应该是主函数写的不对,最终搞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