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解单片机波特率的汇编程序问题

楼主(2019-08-21):
为什么2400bps和2400kbps给的汇编程序是一样的呢?正确的2.4Kbps汇编程序是什么呀,刚学单片机,还请各位多多指教

网友A:
2400bps和2400kbps这两个本就不一样吧,一个是2.4K,一个是2400K,怎会一样的呢,不信你可用STC烧录软件查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400bps和2400kbps这两个本就不一样吧,一个是2.4K,一个是2400K,怎会一样的呢,不信你可用STC烧录软件查 ...

如果说是2.4kbps和2400kbps的汇编程序该怎么写呢,谢谢

网友B:
应该是例程中打错了,T1方式2作波特率,产生2400bps的波特率用12M晶振是0F3H,用11.0592M晶振是0F4H,例程中给的是0F3H,应该是用12M晶振算的,建议采用11.0592M晶振TL1值改为0F4H更加可靠传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