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简单汇编程序的编写

楼主(2019-08-21):
大家好,我初学单片机,刚刚接触简单的汇编程序
将片内RAM自30H单元开始的25个数传达到片外3000H开始的25个单元程序
以下是我写的,但是不知道是否正确,如果有错误,烦请各位大佬们指出并个更正,谢谢
     MOV R0,#30H
     MOV DPTR,#3000H
     MOV R7,#25
LOOP:  MOV A,@R0
        MOVX @DPTR,A
     INC R0
     INC DPTR
     DJNZ R7,LOOP

网友A:
DJNZ R24,LOOP这个不对吧,是不应该这样 DJNZ R7,LOOP,有点忘记了

网友B:
除非你你已经在前面声明了R24,否则,只能用R0-R7
你就只写几个延时,循环,取反之类简单一点的程序就可以了,不要太多了
但一定要烧录到单片机上看效果,不要仿真
不然你学不好汇编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除非你你已经在前面声明了R24,否则,只能用R0-R7
你就只写几个延时,循环,取反之类简单一点的程序就可以了, ...

感谢您的回复,如果我把最后一行的R24改成R07,是不是就正确了呢

网友C(2019-10-09):
完全正确

网友C:
完全正确。最好在最后加 sjmp $ 停机命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