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学51单片机,关于串口通信中断程序问题

楼主(2019-08-21):
波特率4800,smod置1翻倍,串口中断里的switch 语局直接跳过,也能在 pc上看到收发的数子。

#include<reg51.h>
#include<intrins.h>
#define led P2
typedef unsigned char u8;
typedef unsigned int u16;
sbit LLa=P2^2;
sbit LLb=P2^3
;sbit LLc=P2^4;
sbit beep=P1^5;
u8 code a[]={ 0x3f  , 0x06 , 0x5b , 0x4f , 0x66 , 0x6d , 0x7d , 0x07 ,             0x7f  ,  0x6f ,  0x77 ,  0x7c,    0x39 , 0x5e , 0x79 , 0x71 };

void delay (u16  i)
{  while (i--);}

  void  fengmingqi ()
{  u16  i=1000;
while (i)
{    beep=~beep;        delay(100) ;i--;   }}

void shuomaguan ()
{    u8 i;
LLa=1;
LLb=1;
   LLc=1;
for (i=0;i<16;i++)
  {          P0=a[i];          delay(50000) ;        }}
void ledshanguang()
{  u8 i;
led=0xfe;
delay(50000);
while (1)  {
for (i=0;i<7;i++)
{       led=_crol_(led,1);           delay(50000);    }
for (i=0;i<7;i++)
{       led=_cror_(led,1);              delay(50000);    }  }}

void chuankouint()
{   TMOD=0X20;   TH1=0XF3;   TL1=0XF3;   SCON=0X50;   PCON=0X80;   EA=1        ;   ES=1         ;   TR1=1  ;    }

void main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**********主函数**********/
{
chuankouint();
          while(1) ;         }

chuankouzhongduan() interrupt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u8 b;
b=SBUF;
        RI=0;
switch (B)
{    case 1:ledshanguang();break;
   case 2:shuomaguan();break;
     case 3:fengmingqi();break;       }
    SBUF=b;
   while(!TI);
   TI=0;
}

网友A:
switch (B)中括号里的B应为小写,不知你程序编译通过没有,直接跳过此语句也能收到是因为串行中断里有发送程序:SBUF=b;
   while(!TI);
   TI=0;  每进入一次串行中断,均会把当前的b中内容发送回去,所以能看到数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