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我输出一个值,这个值会累加,用的是vc++ 6.0

楼主:
用的是vc++6.0

网友A(2019-08-22):
清零啊,你运行完一次需要把变量清零啊

网友B:
这十个数没有赋值到数组a里

网友C:
第二个for循环之前,要重新将指针p指向数组首地址才行啊(因为前面接收完数据后p已经指向数组尾了)。

网友D:
数组要赋初值吧,然后在for循环里加上一行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第二个for循环之前,要重新将指针p指向数组首地址才行啊(因为前面接收完数据后p已经指向数组尾了)。

主要是我指向的地址一样,为什么值会变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数组要赋初值吧,然后在for循环里加上一行

主要是我指向的地址一样,为什么值会变

网友F:
你这个指针在给数组赋完值后就指到数组后面的位置了,和数组没有直接关系了,你循环打印的是你根本不知道的内存区域的值。你那个值会累加是因为你指针刚好指向数组后面的内存,这个编译器编译的时候给你优化了,它认为你循环打印是有意义的,所以帮你优化打印出了你循环的次数,如果你换一个没有自动帮你优化代码的编译器,就是一个固定的垃圾数了。或者你再把指针往后挪一下,他就不会帮你和前面联系起来,就不会“自作聪明”地优化了,打印的也就是个固定的垃圾数了。

网友G:
指针在赋值完成后,已经指向数组后面(超出数组域)的内存空间了,有可能刚好系统将这个内存分配为变量 i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主要是我指向的地址一样,为什么值会变

你理解力有些差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