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CD1602上电后只显示第一排的方块,初始化应该没问题

楼主:
请问大佬们,为什么液晶上电后只显示第一排的方块。初始化应该没问题,下面代码,帮帮忙,急!!!
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<string.h>

sbit rs=P0^7;
sbit rw=P0^6;
sbit en=P0^5;

char t0[]="HELLO WORLD!";
char t1[]="HELLO NEUSOFT!";
int i;

void delay(int z);
void write_cmd(char cmd);
void write_data(char dt);
void init();

void main()
{
        init();
//        write_data('1');
        for(i=0;i<strlen(t0)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t0[i]);
                delay(20);
        }
        while(1);
}

void init()
{
        write_cmd(0x38);
        write_cmd(0x0c);
        write_cmd(0x06);
        write_cmd(0x01);
        write_cmd(0x80);}

void write_data(char dt)
{

        rs=1;
        rw=0;
        P2=dt;
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en=1;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en=0;
}

void write_cmd(char cmd)
{

        rs=0;
        rw=0;
        P2=cmd;
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en=1;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en=0;
}

void delay(int z)
{
        int x,y;
        for(x=z;x>0;x--)
                for(y=110;y>0;y--);
}

网友A(2019-08-21):
调LCD的驱动电压试试没有?就是原理图中的电位器,管对比度的,对比度过大就会全是小方块。

网友B:
程序没有问题只能说没有语法和逻辑问题,不代表没有时间问题。主时钟频率和延时函数对LCD1602驱动码的时序影响很大。这是典型的初始化失败的现象。

网友C:
第一行和第二行的地址是不一样的,具体请看1602的手册

网友D:
有显示,不过对比度调错了,调节R15

网友E:
void main() {         init(); //        write_data('1');          for(i=0;i<strlen(t0);i++)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t0[i]);                 delay(20);         }         while(1); }

网友E:
你程序只让第一行显示 第二行当然不会显示啦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调LCD的驱动电压试试没有?就是原理图中的电位器,管对比度的,对比度过大就会全是小方块。

调过了,都拧坏了还是一样...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第一行和第二行的地址是不一样的,具体请看1602的手册

这个我知道,我是想让第一行显示hello world,我在模拟电路上试过是可以的,但是用在这就不行了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void main() {         init(); //        write_data('1');          for(i=0;i

??请问你这是什么意思,看不懂...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你程序只让第一行显示 第二行当然不会显示啦

这个当然知道鸭,我代码就是只让第一行显示hello world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程序没有问题只能说没有语法和逻辑问题,不代表没有时间问题。主时钟频率和延时函数对LCD1602驱动码的时序 ...

不是很懂...能再准确的说一下吗,请问我应该怎么样初始化...

网友G:
将第一行程序显示位置的代码改一下,放到第二行试一试

网友H:
你会不会是插反了。。。,我有块一样的板

网友H:
1602反过来插试试

网友H:
而且这个板数码管跟1602不能同时用,用的时候要拔跳线帽的

网友I:
1602插反了不会烧,但是输入电流会变大,模块发热,这是我曾经碰到过的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H:
你会不会是插反了。。。,我有块一样的板

没有,我也试过反着插,你有没有测试程序,能不能发给我

网友F:
引用 网友H:
而且这个板数码管跟1602不能同时用,用的时候要拔跳线帽的

对,不能同时使用

网友F:
引用 网友H:
1602反过来插试试

你是反着插的吗,你的可以用吗?我太难了

网友J:
最好和你的数码管分开使用,不然会有影响的

网友F:
引用 网友J:
最好和你的数码管分开使用,不然会有影响的

这个数码管关不了,他有一些管口和液晶共用

网友H:
引用 网友F:
这个数码管关不了,他有一些管口和液晶共用

你J1跳线帽拔了数码管跟1602应该就不会共用了

网友K:
我说一下自己的看法啊,lcd1602不都是先写命令,然后再写数据的吗,main函数里面你没有写命令,你可以试一下,然后你确定了你的开发板与那个图是对应的吗

网友F:
引用 网友K:
我说一下自己的看法啊,lcd1602不都是先写命令,然后再写数据的吗,main函数里面你没有写命令,你可以试一 ...

命令已经在初始化函数里面写了噢,这个图也是对的,我要裂开来了....

网友F:
引用 网友H:
你J1跳线帽拔了数码管跟1602应该就不会共用了

拔了跳线帽确实数码管没显示了,但是液晶还是只是上电状态...太难了

网友L(2020-12-01):
同样的问题,想问问你解决了吗= =

网友M:
初始化代码没有执行到1602就会导致第一行显示全黑,需要检查RW,E,rs,P2是否与单片机引脚可靠连接,且51单片机的P0口必须要有上拉10k电阻,3条控制信号线接到了P0上了,没有10K电阻就会有问题。

网友N:
你这是调的过亮了。

网友O:
同样问题,想问问解决了没

网友P:
volarge current is low, repair your I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