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51单片机小白问有关串口通信的问题

楼主:
   用51单片机开发板演示串口通信时,它的串口调试软件显示以下图,不明白到底是哪里有问题,数据发送不上去(备注:程序是没有问题的)
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大佬们,用串口发送数据实现各种功能(比如:数码管亮,继电器开,蜂鸣器响)的编程思路是什么样的,我想在设计之前有点思路,希望大佬指点,谢谢

网友A(2019-08-21):
波特率应该是9600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波特率应该是9600

我看的视频教程波特率确实是4800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看的视频教程波特率确实是4800

波特率这东西是看你程序写的多少,而且你这个错误提示明显是调试工具出错了,下载一个最新版本的试一下

网友D:
分析问题的思路:1、先烧录个例程,测试一下你的串口工具和助手软件正常不;2、排除了第一个问题后,核对你的代码波特率和中断设置对不对,一步一步,对着数据手册分析;解决问题,思路很重要,要学会排除法。

网友D:
给你提供个分析思路:
1、烧录网上的例程,排除你的串口工具和助手软件问题;
2、对着数据手册,配置你的波特率和中断函数;
分析问题,一定要有思路,是用排除法,排除外在因素。

网友E:
波特率看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