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PIO模拟驱动W25Q16 FLASH源程序

楼主(2019-08-21):
GPIO模拟驱动W25Q16 FLASH
程序代码应用到产品,非常稳定

源程序如下:
#include "_cpus.h"
#include "_coms.h"

/*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*/

//SPI模式:CPOL=1 CPHA=1  CS Active low
//clock is high when inactive
//Data is valid on clock trailing edge
//不活动时,时钟为高 也就是数据可改变区
//数据在时钟后沿有效 数据作用点
#define ENTER_CRITICAL()

#define EXIT_CRITICAL()

#define MOSI PC6
#define SPSCK PC7
#define ADD_EN_WP PC8
#define MISO PC9
#define SS PC10

#define SS_OUT_L  b_hGpioOut(SS,0)
#define SS_OUT_H  b_hGpioOut(SS,1)

#define WP_OUT_L  b_hGpioOut(ADD_EN_WP,0)
#define WP_OUT_H  b_hGpioOut(ADD_EN_WP,1)

#define SPI_CLK   b_hGpioOut(SPSCK,0);b_dNOP();b_dNOP();b_dNOP();b_dNOP();b_dNOP();b_hGpioOut(SPSCK,1);//和EE相位相反
#define Flash_CS_0  b_hGpioOut(SPSCK,1); ENTER_CRITICAL();WP_OUT_H;SS_OUT_L;
#define Flash_CS_1  WP_OUT_L;SS_OUT_H;EXIT_CRITICAL();     b_hGpioOut(SPSCK,0);

void b_hExFlashSetChip2NomlPower(void);
extern void b_hExFlashInit(void)
{
     b_hGpioInit(SS,eOUT_PUSH_PULL,1);
     b_hGpioInit(SPSCK,eOUT_PUSH_PULL,0);
     b_hGpioInit(MOSI,eOUT_PUSH_PULL,0);
     b_hGpioInit(MISO,eOUT_PUSH_PULL,0);

     b_hGpioInit(ADD_EN_WP,eOUT_PUSH_PULL,0);
     b_hExFlashSetChip2NomlPower(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function name  :         SPISendByte
** description    :  SPI1 send one byte
** input parameter:  byte to be sent
** return         :         byte received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tatic uint08_t ExFlash_hSendByte(uint08_t b)
{
     //时钟低到高输出,高到低输入
     //将b写到ee中,返回数据写到f中
     uint8_t i,f;
     f=0;
     // b_hGpioOut(SS,0);
     //SPI_SDI_DDR = IOisIN;

     b_hGpioInit(MISO,eIN_PULL_UP,0);

     //h_bGpioInit(SPSCK,eOUT_PUSH_PULL,0);
     //h_bGpioInit(MOSI,eOUT_PUSH_PULL,0);
     //SPI_SDI_UP=1; SPI_SCK_UP=1; SPI_SDO_UP=1;
     for(i=8;i;i--)
     {
       //TicksDelayMs(1);
       if(b&bit7){
         // SPI_SDO_ODR=1;        /*向ee写1输出1p4.3*/
         b_hGpioOut(MOSI,1);
       }else{
         //SPI_SDO_ODR=0;          /*向ee写0*/
         b_hGpioOut(MOSI,0);
       }
          SPI_CLK;
//       b_hGpioOut(SPSCK,0);              //低到高跳变时钟
//       TicksDelayMs(1);
//       b_hGpioOut(SPSCK,1);
//       TicksDelayMs(1);
          b<<=1;
          f<<=1;
          if(b_hGpioRead(MISO))f|=bit0;     /*接收数据*/
     }
    // SPI_SDO_UP=0; SPI_SCK_UP=0;SPI_SDI_DDR = IOisOUT;SPI_SDI_ODR= IOisLOW;SPI_SDI_UP=0;
     b_hGpioInit(MISO,eOUT_PUSH_PULL,0);

     //b_hGpioOut(SS,1);
     return f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function name  :         SPIReceiveByte
** description    :  SPI1 receive byte
** input parameter:  none
** return         :         byte received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tatic uint08_t ExFlash_hReceiveByte(void)
{
     uint8_t i,f, b=0xff;;
     f=0;
    // b_hGpioOut(SS,0);
    // SPI_SDI_DDR = IOisIN;        SPI_SDI_UP=1; SPI_SCK_UP=1; SPI_SDO_UP=1;

      b_hGpioInit(MISO,eIN_PULL_UP,0);

     for(i=8;i;i--)
     {
          if(b&bit7)
              b_hGpioOut(MOSI,1);
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b_hGpioOut(MOSI,0);
           SPI_CLK;
//          b_hGpioOut(SPSCK,0);
//          TicksDelayMs(1);
//          b_hGpioOut(SPSCK,1);
//          TicksDelayMs(1);
          b<<=1;
          f<<=1;
          if(b_hGpioRead(MISO))f|=bit0;
     }
      b_hGpioInit(MISO,eOUT_PUSH_PULL,0);

    // b_hGpioOut(SS,1);
     return f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函 数 名:WriteEnable
** 功能描述:写使能
** 参    数:无
** 返    回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tatic void ExFlash_hWriteEnable(void)
{

     Flash_CS_0;
     ExFlash_hSendByte(0x06);//写使能
     Flash_CS_1;

}

static void ExFlash_hWriteDisable( void )
{
     Flash_CS_0;
     ExFlash_hSendByte(0x04);//写禁能
     Flash_CS_1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函数名称:uint8 check_flash_busy(voi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功能描述:检查flash是否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参数说明: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参数返回: 如果忙返回1,不忙返回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extern uint08_t b_hExFlashCheckBusy(void)
{
     uint08_t busy_flag;
     Flash_CS_0;
     ExFlash_hSendByte(0x05);
     busy_flag=ExFlash_hReceiveByte();
     Flash_CS_1;
     if(busy_flag & 0x03)
          busy_flag = 1;
     else
          busy_flag = 0;

     return busy_flag;
}

extern uint16_t ExFlash_hReadStateReg1_2( void )
{
     uint16_t temp_state;

     Flash_CS_0;
     temp_state=ExFlash_hSendByte(0x05);
     temp_state=temp_state<<8;
     temp_state=temp_state+ExFlash_hSendByte(0x35);
     Flash_CS_1;

     return temp_state;

}

extern void ExFlash_hWriteStateReg1_2( uint08_t highS,uint08_t lowS)
{

     ExFlash_hWriteEnable();
     Flash_CS_0;
     ExFlash_hSendByte(0x01);//send write state regster cmd
     ExFlash_hSendByte(lowS);
     ExFlash_hSendByte(highS);
     Flash_CS_1;
     ExFlash_hWriteDisable();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函 数 名:ExFlash_hPageProgram
** 功能描述: 向指定的地址写入指定数量的字节
** 参    数:数据缓冲区,字节数,FLASH起始地址
** 返    回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extern void ExFlash_hFlashProgram(uint08_t *databuffer,uint32_t address,uint32_t datasize)
{
     ExFlash_hWriteEnabl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使能
     Flash_CS_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置cs低选中
     ExFlash_hSendByte(0x02);
     ExFlash_hSendByte((uint08_t)(address>>16));
     ExFlash_hSendByte((uint08_t)(address>>8));
     ExFlash_hSendByte((uint08_t)address);
     while(datasize>0)
     {
          ExFlash_hSendByte(*databuffer);
          databuffer++;
          datasize--;
     }
     Flash_CS_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置cs高不选中
     while(b_hExFlashCheckBusy()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器件写完结束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函 数 名:ReadUniqueID
**功能描述:读取芯片唯一ID号,总共8字节
**参    数:数据缓冲区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extern void ExFlash_hReadUniqueID(uint08_t *databuffer)
{
     uint08_t i;
     // EnterNoInt();
     Flash_CS_0;                     //置cs低选中
     ExFlash_hSendByte(0x4B);
     ExFlash_hSendByte(0xff);     //这里发送的三个字节是任意的,不一定是0xff
     ExFlash_hSendByte(0xff);
     ExFlash_hSendByte(0xff);
     ExFlash_hSendByte(0xff);
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{
          *databuffer=ExFlash_hReceiveByte();
          databuffer++;
     }
     Flash_CS_1;
     // ExitNoInt(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函 数 名:SectorErase
** 功能描述:扇区擦除
** 参    数:扇区地址
** 返    回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ExFlash_hSector4KErase(uint32_t sector4kN)
{
     //  b_dDI();
     sector4kN*=4096;
     ExFlash_hWriteEnabl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使能
     Flash_CS_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置cs低选中
     ExFlash_hSendByte(0x20);
     ExFlash_hSendByte((uint08_t)(sector4kN>>16));
     ExFlash_hSendByte((uint08_t)(sector4kN>>8));
     ExFlash_hSendByte((uint08_t)sector4kN);
     Flash_CS_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置cs高不选中
     //  while(b_hExFlashCheckBusy()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器件写完结束
     //  EI;
}

extern void b_hExFlashSector4KEraseAddr(uint32_t sectorAddr)
{
     //b_dDI();
     ExFlash_hWriteEnabl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使能
     Flash_CS_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置cs低选中
     ExFlash_hSendByte(0x20);
     ExFlash_hSendByte((uint08_t)(sectorAddr>>16));
     ExFlash_hSendByte((uint08_t)(sectorAddr>>8));
     ExFlash_hSendByte((uint08_t)sectorAddr);
     Flash_CS_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置cs高不选中
     //while(b_hExFlashCheckBusy()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器件写完结束
     // EI;
}

void ExFlash_hBlock32KErase(uint32_t sector32kN)
{
     //   b_dDI();
     sector32kN*=131072;
     ExFlash_hWriteEnabl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使能
     Flash_CS_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置cs低选中
     ExFlash_hSendByte(0x52);
     ExFlash_hSendByte((uint08_t)(sector32kN>>16));
     ExFlash_hSendByte((uint08_t)(sector32kN>>8));
     ExFlash_hSendByte((uint08_t)sector32kN);
     Flash_CS_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置cs高不选中
     //   while(b_hExFlashCheckBusy()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器件写完结束
     //   EI;
}

void ExFlash_hBlock64KErase(uint32_t address)
{
     //     b_dDI();
     ExFlash_hWriteEnabl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使能
     Flash_CS_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置cs低选中
     ExFlash_hSendByte(0xD8);
     ExFlash_hSendByte((uint08_t)(address>>16));
     ExFlash_hSendByte((uint08_t)(address>>8));
     ExFlash_hSendByte((uint08_t)address);
     Flash_CS_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置cs高不选中
     //   while(b_hExFlashCheckBusy()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器件写完结束
     //   EI;
}

void ExFlash_hAllChipErase(void)
{
     //    b_dDI();
     ExFlash_hWriteEnabl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使能
     Flash_CS_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置cs低选中
     ExFlash_hSendByte(0xC7);
     Flash_CS_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置cs高不选中
     //  while(b_hExFlashCheckBusy()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器件写完结束
     //  EI;
}

extern void b_hExFlashSetChip2LowPower(void)
{
     //   b_dDI();
     ExFlash_hWriteEnabl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使能
     Flash_CS_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置cs低选中
     ExFlash_hSendByte(0xB9);
     Flash_CS_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置cs高不选中
     //   while(b_hExFlashCheckBusy()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器件写完结束
     //   EI;
}

extern void ExFlash_hSetChip2HighPower(void)
{
     //   b_dDI();
     ExFlash_hWriteEnabl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使能
     Flash_CS_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置cs低选中
     ExFlash_hSendByte(0xA3);
     Flash_CS_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置cs高不选中
     //   while(b_hExFlashCheckBusy()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器件写完结束
     //   EI;
}

void b_hExFlashSetChip2NomlPower(void)
{
     ExFlash_hWriteEnabl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使能
     Flash_CS_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置cs低选中
     ExFlash_hSendByte(0xAB);
     Flash_CS_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置cs高不选中
     ExFlash_hWriteDisable();
    // while(b_hExFlashCheckBusy());//FDW去掉的
     //  EI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函 数 名:ReadRFlash
** 功能描述:从指定的地址读取指定数量的字节
** 参    数:数据缓冲区,字节数,起始地址
** 返    回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extern void b_hExFlashRead(uint08_t *databuffer,uint32_t address,uint16_t datasize)
{
     uint16_t i;
     //    b_dDI();
     //while( b_hExFlashCheckBusy());
     Flash_CS_0;
     ExFlash_hSendByte(0x03);
     ExFlash_hSendByte((uint08_t)(address>>16));
     ExFlash_hSendByte((uint08_t)(address>>8));
     ExFlash_hSendByte((uint08_t)address);
     for(i=0;i<datasize;i++)
     {
          databuffer[i]=ExFlash_hReceiveByte();
     }
     Flash_CS_1;                 //置cs高不选中
     //    EI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函数名:CheckData
** 功能描述:检验指定的Flash起始地址的数据和指定的缓冲区的数据是否全部相等
** 参数:数据缓冲区DataBuffer, Flash起始地址DataAddr,数据字节数
** 返回:全部相同返回1,否则返回0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extern uint8_t ExFlash_hCheckData(uint08_t *DataBuffer, uint32_t DataAddr, uint16_t DataSize)
{
     uint08_t data;
     uint16_t i;
     for(i=0;i<DataSize;i++)
     {
          b_hExFlashRead(&data,1,DataAddr+i);
          if(data!=DataBuffer[i])return 0;
     }
     return 1;
}

//extern void ExFlash_mWDataToSector(uint08_t *pDataBuffer,uint16_t dataSize, uint08_t sector)
//{
//
//      uint08_t
//      for(uint16_t i=0;i<dataSize;i++)//校验数据
//      {
//              if(SPI_FLASH_BUF[secoff+i]!=0XFF)break;//需要擦除
//      }
//}
//无检验写SPI FLASH
//必须确保所写的地址范围内的数据全部为0XFF,否则在非0XFF处写入的数据将失败!
//具有自动换页功能
//在指定地址开始写入指定长度的数据,但是要确保地址不越界!
//pBuffer:数据存储区
//WriteAddr:开始写入的地址(24bit)
//NumByteToWrite:要写入的字节数(最大65535)
//CHECK OK
extern void ExFlash_hWriteMustErase(uint08_t* pBuffer,uint32_t WriteAddr,uint16_t NumByteToWrite)
{
     uint16_t pageremain;
     pageremain=256-WriteAddr%256; //单页剩余的字节数
     if(NumByteToWrite<=pageremain)pageremain=NumByteToWrite;//不大于256个字节
     while(1)
     {
          ExFlash_hFlashProgram(pBuffer,WriteAddr,pageremain);
          if(NumByteToWrite==pageremain)break;//写入结束了
          else //NumByteToWrite>pageremain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pBuffer+=pageremain;
               WriteAddr+=pageremain;

               NumByteToWrite-=pageremain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减去已经写入了的字节数
               if(NumByteToWrite>256)pageremain=256; //一次可以写入256个字节
               else pageremain=NumByteToWrite;           //不够256个字节了
          }
     };
}

//写SPI FLASH
//在指定地址开始写入指定长度的数据
//该函数带擦除操作!
//pBuffer:数据存储区
//WriteAddr:开始写入的地址(24bit)
//NumByteToWrite:要写入的字节数(最大65535)

//屏敝注解掉此随机写SPI_FLASH函数,
//原因:资源消耗大--需要栈空间要调设到  4096+0x200  测试时用的是 0x2200的栈空间
//void ExFlash_hWrite(uint08_t *pBuffer,uint32_t WriteAddr,uint16_t NumByteToWrite)
//{
//      static uint32_t secpos;
//        uint16_t secoff;
//        uint16_t secremain;
//         uint16_t i;
//        uint08_t SPI_FLASH_BUF[4096];
//
//
//        secpos=WriteAddr/4096;//起始地址所在扇区号  地址 0~511 for w25x16
//        secoff=WriteAddr%4096;//起始地址所在扇区号的偏移 在扇区内的偏移
//        secremain=4096-secoff;//起始地址所在扇区剩余空间大小
//
//
//        if(NumByteToWrite<=secremain)secremain=NumByteToWrite;//不大于4096个字节  装的下
//        while(1)
//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b_hExFlashRead(SPI_FLASH_BUF,secpos*4096,4096);//读出整个扇区的内容
//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secremain;i++)//校验数据
//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PI_FLASH_BUF[secoff+i]!=0XFF)break;//需要擦除
//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     if(i<secremain)//需要擦除
//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Flash_hSector4KErase(secpos);//擦除这个扇区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secremain;i++)           //复制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FLASH_BUF[i+secoff]=pBuffer[i]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Flash_hWriteMustErase(SPI_FLASH_BUF,secpos*4096,4096);//写入整个扇区
//
//                }else ExFlash_hWriteMustErase(pBuffer,WriteAddr,secremain);//写已经擦除了的,直接写入扇区剩余区间.
//
//                if(NumByteToWrite==secremain)break;//写入结束了
//                else//写入未结束
//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pos++;//扇区地址增1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off=0;//偏移位置为0
//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Buffer+=secremain;  //指针偏移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Addr+=secremain;//写地址偏移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ByteToWrite-=secremain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字节数递减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ByteToWrite>4096)secremain=4096;        //下一个扇区还是写不完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secremain=NumByteToWrit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下一个扇区可以写完了
//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};
//}
extern void b_hExFlashWrite(uint08_t *databuffer,uint32_t address,uint32_t datasize)
{
     ExFlash_hWriteEnabl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使能
     Flash_CS_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置cs低选中
     ExFlash_hSendByte(0x02);
     ExFlash_hSendByte((uint08_t)(address>>16));
     ExFlash_hSendByte((uint08_t)(address>>8));
     ExFlash_hSendByte((uint08_t)address);
     while(datasize>0)
     {
          ExFlash_hSendByte(*databuffer);
          databuffer++;
          datasize--;
     }
     Flash_CS_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置cs高不选中
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器件写完结束

}

楼主:
自已顶一下,有需要的拿走

网友A(2023-03-12):
感谢分享,回头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