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用STC15单片机内部AD读取并在数码管显示电压值?

楼主(2019-08-21):
MCU用的是STC15F2K60S2,外部硬件电路为一个20K的电位器,中间脚滑动端接AD输入引脚P1.0,另外两边引脚分别接GND和VCC,目前代码可以通过旋转电位器实现在四位一体共阴数码管上显示0~1023的数值,但是下一步想尝试显示电压值却总是格式不对显示不正常?参考了几个例程文件,还是不能弄出。代码部分的计算电压值时:adcnum=adcnum*500/1024;结果显示到数码管上就不正常了?以下是代码
#include "reg52.h"
#include "intrins.h"

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;
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;

sfr T2H = 0xd6; //定时器2高8位
sfr T2L = 0xd7; //定时器2低8位
sfr AUXR  = 0x8e; //辅助寄存器
sfr ADC_CONTR  = 0xBC; //ADC控制寄存器
sfr ADC_RES = 0xBD; //ADC高8位结果
sfr ADC_RESL = 0xBE; //ADC低2位结果
sfr P1ASF = 0x9D; //P1口第2功能控制寄存器
sfr CLK_DIV = 0x97;

sbit LSA=P3^2;
sbit LSB=P3^3;
sbit LSC=P3^4;

uchar code smgduan[17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7f,0x6f,0x77,0x7c,0x39,0x5e,0x79,0x71};//显示0~F的值

uchar DisplayData[8];

void Delay_ms(unsigned int ms)//ms级延时
{
        unsigned int a,b;
        for(a=ms;a>0;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b=1000;b>0;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=b-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a--;
        }
}
void ADC_int()                //ADC初始化
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_CONTR=0X8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ASF=0X01;
        CLK_DIV=0X20;
        ADC_RESL=0;
        ADC_RES=0;
        Delay_ms(10);
}
unsigned int ADC_Read(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a=0;
        ADC_CONTR = 0X8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);
        while(!(ADC_CONTR&0X10));
        a=ADC_RES*256+ADC_RESL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_CONTR&=~0x10;
        return a;
}
void DigDisplay(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witch(i)         //位选,选择点亮的数码管,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0;LSC=0; break;//显示第0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1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0;LSC=0; break;//显示第1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2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1;LSC=0; break;//显示第2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3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1;LSC=0; break;//显示第3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4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0;LSC=1; break;//显示第4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5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0;LSC=1; break;//显示第5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6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1;LSC=1; break;//显示第6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7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1;LSC=1; break;//显示第7位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P2=DisplayData[i];//发送段码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);//间隔一段时间扫描
                P2=0x00;//消隐
        }
}

void datapros()
{
        uint adcnum;
        adcnum=ADC_Read();
        adcnum=adcnum*500/1024;
        DisplayData[0]=smgduan[adcnum%1000%100%10/1];  //显示个位
        DisplayData[1]=smgduan[adcnum%1000%100/10]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十位
        DisplayData[2]=smgduan[adcnum%1000/100];    //显示百位
        DisplayData[3]=smgduan[adcnum/1000];        //显示千位
        Delay_ms(10);

}

void main()
{
  ADC_int(); //初始化ADC
        while(1)
  {
                datapros();    //数码管数据处理函数
                DigDisplay();  //数码管显示函数

        }
}

网友A:
        uint adcnum;
        adcnum=ADC_Read();
        adcnum=adcnum*500/1024; 数据超范围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uint adcnum;
        adcnum=ADC_Read();
        adcnum=adcnum*500/1024; 数据超范围啦

但是我看别人程序的,他用串口发送给电脑的却能正常显示?
        void adcsend(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a[4],b;
        send=send*500/1024;        //电压计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[0]=send%10+'0';
       a[1]=send/10%10+'0';
       a[2]='.';
       a[3]=send/100+'0';
                for(b=4;b>0;b--)
                Uartsend(a[b-1]);     //从4-1=[3]个位开始依次[2][1][0]发送给数据
}

网友B:
给你改了一下试试。

#include "reg52.h"
#include "intrins.h"

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;
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;
typedef unsigned long ulong;

sfr T2H = 0xd6; //定时器2高8位
sfr T2L = 0xd7; //定时器2低8位
sfr AUXR  = 0x8e; //辅助寄存器
sfr ADC_CONTR  = 0xBC; //ADC控制寄存器
sfr ADC_RES = 0xBD; //ADC高8位结果
sfr ADC_RESL = 0xBE; //ADC低2位结果
sfr P1ASF = 0x9D; //P1口第2功能控制寄存器
sfr CLK_DIV = 0x97;

sbit LSA=P3^2;
sbit LSB=P3^3;
sbit LSC=P3^4;

uchar code smgduan[17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
        0x7f,0x6f,0x77,0x7c,0x39,0x5e,0x79,0x71};//显示0~F的值

uchar DisplayData[8];

void Delay_ms(unsigned int ms)//ms级延时
{
        unsigned int a,b;
        for(a=ms;a>0;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b=1000;b>0;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=b-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a--;
        }
}
void ADC_int()                //ADC初始化
{
        ADC_CONTR=0X80;
        P1ASF=0X01;
        CLK_DIV=0X20;
        ADC_RESL=0;
        ADC_RES=0;
        Delay_ms(10);
}
unsigned int ADC_Read(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a=0;
        ADC_CONTR = 0X88;
        Delay_ms(1);
        while(!(ADC_CONTR&0X10));
        a=ADC_RES*256+ADC_RESL;
        ADC_CONTR&=~0x10;
        return a;
}
void DigDisplay(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witch(i)         //位选,选择点亮的数码管,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0;LSC=0; break;//显示第0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1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0;LSC=0; break;//显示第1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2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1;LSC=0; break;//显示第2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3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1;LSC=0; break;//显示第3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4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0;LSC=1; break;//显示第4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5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0;LSC=1; break;//显示第5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6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1;LSC=1; break;//显示第6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7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1;LSC=1; break;//显示第7位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P2=DisplayData[i];//发送段码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);//间隔一段时间扫描
                P2=0x00;//消隐
        }
}

void datapros()
{
        ulong adcnum;
        adcnum=ADC_Read();
        adcnum=adcnum*500/1024;
        DisplayData[0]=smgduan[adcnum%1000%100%10/1];  //显示个位
        DisplayData[1]=smgduan[adcnum%1000%100/10];    //显示十位
        DisplayData[2]=smgduan[adcnum%1000/100];       //显示百位
        DisplayData[3]=smgduan[adcnum/1000];           //显示千位
        Delay_ms(10);
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ADC_int(); //初始化ADC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apros();    //数码管数据处理函数
                DigDisplay();  //数码管显示函数

        }
}

网友C:
先将数据化为强制类型转换为整形,再将adcnum=adcnum*500/1024;里的500变为500.0,将结果转换为浮点型应该就行了,这问题我也遇到过

网友D:
adcnum=adcnum*500/1024;关键就是这个算出来都是浮点数,所以当然不对,你应是定义为浮点数计算,然后再把结果数据放大为整数,然后再进行BCD解码,这样就OK了

网友E(2020-02-17):
将“adcnum=adcnum*500/1024"改为“adcnum=adcnum*0.49”就OK了。

网友F(2020-03-26):
根据楼上说的 你先乘0.49 然后乘100 得到49 *上前面的模拟值 然后模拟值会变成千位 你取千位和百位就可以避免浮点数运算

网友G:
引用 网友A:
uint adcnum;
        adcnum=ADC_Read();
        adcnum=adcnum*500/1024; 数据超范围啦

没有超吧

网友H(2024-04-17):
adcnum=adcnum*500/1024; 要进行强制数据转换
改成 adcnum=500*(unsigned long)adcnun/102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