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矩阵键盘电路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

楼主(2019-08-21):
各位朋友,这个电路有几点不太明白,请各位指教一二,谢谢。图上的网络标号全部接入单片机IO口。

1.D1-D5二极管的作用?(我搜索了一下说是防止IO口烧毁?)

2.这个矩阵键盘我的理解是先将COM0-COM3中一个先置1,其余置0,然后判断是KEY0-KEY3哪个IO口为1,则对应的按键按下;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正确?
3.10个LED灯如何与键盘共同使用?

网友A:
矩阵键盘的组合方式多了很灵活的按需要设计
10个发光管大概用于指示受2个端口控制在按键没按下时是亮的
5个二极管为指定5条信号必须为高电平有效的按键判断用具有选择性
KEY0-3配合5条信号线获得哪个按钮按下的值作为判断,其实可以完成20个按键图只接了18个

网友B:
D1-D5二极管,单向导电性,矩阵键盘扫描时是分为行列的,比如先给行高电平,列低电平,判断行哪个变成高电平了,先置一个数,再互换判断一次,但你这个二极管就能限制了如果阳极这边低电平,阴极那边高电平,就不通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D1-D5二极管,单向导电性,矩阵键盘扫描时是分为行列的,比如先给行高电平,列低电平,判断行哪个变成高电 ...

比如我先把COM0置1,COM1-4置0,判断KEY0-KEY3中哪个为0,就是对应SW0-SW3中的一个键按下;而SW4-SW17因为二极管正端是0,所以不管按不按都不导通?是这样理解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矩阵键盘的组合方式多了很灵活的按需要设计
10个发光管大概用于指示受2个端口控制在按键没按下时是亮的
5 ...

这个确实是可以接20个按键。
是否可以这样理解:先把COM0置1,COM1-4置0,判断KEY0-KEY3中哪个为0,就是对应SW0-SW3中的一个键按下;而SW4-SW17因为二极管正端是0,所以不管按不按都不导通

网友A:
理解力不错,这还要看接单片机的哪个IO口,也可配合发光二极管2个口则可产生40个按键的效果.

网友C:
楼主先要了解IO口的分时复用,再看这个图就容易理解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理解力不错,这还要看接单片机的哪个IO口,也可配合发光二极管2个口则可产生40个按键的效果.

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:当二极管正极分别为1和0时,按键按下,则二极管另一端的状态是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先要了解IO口的分时复用,再看这个图就容易理解了。

好的 谢谢

网友A:
依据二极管单向导通原理可知,怀疑虾米?况且二极管导通需要有一定压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