迅为iTOP-iMX6开发板-获取CPU唯一ID

楼主(2019-08-22):
IMX6 芯片内部都有唯一的标识 ID,也就是 UID,它是一个 64 位二进制数,可以作为唯
一板子标识。本文档介绍的是在最小 linux 系统下 iTOP-IMX6 UID 读取方法,其它系统也是
类似。
和文档一起压缩包中的有“catuid”和“readUID”两个程序,“catuid”是通过命令来
获取 CPU 唯一序列号,“readUID”是通过文件流来获取唯一序列号,本文档中测试使用的
是通过文件流的方式获取序列号。
1 通过命令获取 ID
如下图所示,启动开发板,我们可以直接通过指令直接查看芯片的 UID,使用指令“cat
/sys/fsl_otp/HW_OCOTP_CFG0”和“cat /sys/fsl_otp/HW_OCOTP_CFG1”,分别为 UID
的低 32 位和高 32 位,如下图所示。
2 通过文件流获取 ID
如下图所示,将 readUID.c 使用 SSH 软件拷贝到“/home/imx6/code”目录下,然后
打开该目录,如下图所示。
如下图所示,使用命令
“arm-none-linux-gnueabi-gcc-4.4.1 -o readUID readUID.c -static”编译 readUID.c,
如下图所示,使用命令“ls”可以看到生成了 readUID 可执行文件,如下图所示。
将 readUID 拷贝到 U 盘目录下,然后启动开发板,插入 U 盘,参考 iMX6 开发板用户使
用手册第十一章 11.3.3.1 小节挂载 U 盘,如下图所示。
然后在“/mnt/disk”目录下使用命令“./readUID”,如下图所示,读取 UID。
同理我们也可以使用 catuid 程序查看,如下图所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