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极管接蜂鸣器不出声音

楼主:
仿真电路实验中,蜂鸣器可以正常发出声音;按仿真电路连接时,不出声音,怎么回事?程序应该没有问题,去掉三极管可以正常出声音。三极管是9012的PNP管,引脚分别是E,B,C,面向三极管平面。求大家指点下。

网友A(2019-08-22):
B极的高电平设置太低,小于VCC,Q1一直导通了

网友B:
仿真原理图没有问题,仔细检查一下实物电路

网友C:
PNP管,B极电压越低,E.C导通越大。
NPN管,B极电压越高,E.C导通越大。

网友D:
两个色环电阻的阻值?用表测一下~~

网友E:
在检查一下实物的3个脚对否?

可以把基极的线接地(通过电阻)试一试看看是否响?

网友F:
蜂鸣器放C极可能要好一些

网友G:
从图上看,接蜂鸣器的那根蓝线没有与电阻连在一起,信号传不到蜂鸣器上,另外实物三极管的型号未告诉,从接线看最上端为E极,中间为B极,下端为C极,所用三极管是不是这种管脚排列要用万用表测量确定,象S8550的三个极就是上端E极 中间C极 下端B极,还是请仔细检查电路连接正确否

网友H:
发光二极管跟蜂鸣器并联,蜂鸣器两端电压也就不到2V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