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ADC程序为啥不工作?

楼主(2019-08-22):
#include <reg51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define U8 unsigned char
#define U16 unsigned int
#define LCD_DATA P0
U8 getdata;
U8 X1,X2,X3,X4;
U8 f;
sbit OE=P3^7;
sbit star=P3^6;
sbit eoc=P3^3;
sbit ALE=P2^6;
sbit stoid=P3^5;
sbit adda=P2^3;
sbit addb=P2^4;
sbit addc=P2^5;
sbit ksad=P3^0;
sbit LCD_RS=P2^0;
sbit LCD_RW=P2^1;
sbit LCD_EN=P2^2;
sfr aaa=0x80;
U8 code tab[] = {0X30,0X31,0X32,0X33,0X34,0X35,0X36,0X37,0X38,0X39};
U8 dispbuf[4]={0,0,0,0};
//void XSQ(void);
void delay(unsigned char t) {
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while(t--)
        for(i = 200; i > 0; i--);
}
void LCD_write_instruction(unsigned char LCD_instruction) { //写指令到LCD
    LCD_RS = 0;
    LCD_RW = 0;
    LCD_DATA = LCD_instruction;
    LCD_EN = 1;
    _nop_();
    delay(1);
    LCD_EN = 0;
    //delay(10);
}
void LCD_write_data(unsigned char LCD_data) {         //输出一个字节数据到LCD
    LCD_RS = 1;
    LCD_RW = 0;
    LCD_DATA = LCD_data;
    LCD_EN = 1;
     delay(1);
    _nop_();
    LCD_EN = 0;
    delay(1);
}
void LCD_set_position(unsigned char x) {              //LCD光标定位到x处
    LCD_write_instruction(0x80|x);
}
void LCD_printc(unsigned char lcd_data) {             //输出一个字符到LCD
    LCD_write_data(lcd_data);
  }
void LCD_prints(unsigned char *lcd_string) {           //输出一个字符串到 LCD
    unsigned char i = 0;
    while(lcd_string[i] != 0x00) {
        LCD_write_data(lcd_string[i]);
        i++;
    }
}
void LCD_initial(void)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 LCD
    LCD_write_instruction(0x38);
    LCD_write_instruction(0x0c);
    LCD_write_instruction(0x06);
    LCD_write_instruction(0x01);
}
void XSQ(void)
{
     LCD_set_position(0x80);

   while(1) {
      U8 temp1,temp2,temp3,temp4;
      LCD_set_position(0x80);
   LCD_prints(" NOW:   OF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et_position(0xC0); //LCD换行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prints("Number:"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X1=X2=X3=X4=0;
   LCD_initial();
   temp1=tab[dispbuf[0]];
   temp2=tab[dispbuf[1]];
   temp3=tab[dispbuf[2]];
   temp4=tab[dispbuf[3]];
   LCD_set_position(0xc9); //LCD换行显示
            LCD_printc(temp1);
   LCD_set_position(0xcA); //LCD换行显示
            LCD_printc(temp2);
   LCD_set_position(0xCB); //LCD换行显示
            LCD_printc(temp3);
            LCD_set_position(0xCC); //LCD换行显示
            LCD_printc(temp4);
      }
}
void InitTimer1(void)
{  TMOD = 0x20;
    TH1 = 0xFE;
    TL1 = 0xFE;
    EA = 1;
    ET1 = 1;
   //if(ksad==0){
   // TR1 = 0;// }else{TR1=0;}
  }

void main(void)
{adda=0;addb=1;addc=0;
   InitTimer1();
   LCD_initial();
TR1=1;
   while(1){
OE=0;
star=0;
  star=1;
          star=0;
while(eoc==0);
        { OE=1;
  delay(1);
getdata=P1;
          OE=0;
          dispbuf[0]=getdata/1000;
dispbuf[1]=getdata%1000/100;
dispbuf[2]=getdata%1000%100/10;
dispbuf[3]=getdata%1000%100%10;}
          //TR1=0 // aaa=getdata;
         XSQ( );      // f=(5/256)*aaa*1000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et_position(0x80);
   LCD_prints(" NOW:   OF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et_position(0xC0); //LCD换行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prints("Number:");  }
     }
void Timer1Interrupt(void) interrupt 3
{InitTimer1();
     ALE=~ALE;//add your code here!
     //OE=~OE;
     //delay(8);
     //eoc=~eoc;
}

网友A:
给你改了,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。

#include <reg51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define U8 unsigned char
#define U16 unsigned int
#define LCD_DATA P0
U8 getdata;
U8 X1,X2,X3,X4;
U8 f;
sbit OE=P3^7;
sbit star=P3^6;
sbit eoc=P3^3;
sbit ALE=P2^6;
sbit stoid=P3^5;
sbit adda=P2^3;
sbit addb=P2^4;
sbit addc=P2^5;
sbit ksad=P3^0;
sbit LCD_RS=P2^0;
sbit LCD_RW=P2^1;
sbit LCD_EN=P2^2;
sfr aaa=0x80;
U8 code tab[] = {0X30,0X31,0X32,0X33,0X34,0X35,0X36,0X37,0X38,0X39};
U8 dispbuf[4]={0,0,0,0};
//void XSQ(void);
void delay(unsigned char t) 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while(t--)
        for(i = 200; i > 0; i--);
}
void LCD_write_instruction(unsigned char LCD_instruction) { //写指令到LCD
        LCD_RS = 0;
        LCD_RW = 0;
        LCD_DATA = LCD_instruction;
        LCD_EN = 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LCD_EN = 0;
        //delay(10);
}
void LCD_write_data(unsigned char LCD_data) {         //输出一个字节数据到LCD
        LCD_RS = 1;
        LCD_RW = 0;
        LCD_DATA = LCD_data;
        LCD_EN = 1;
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LCD_EN = 0;
        delay(1);
}
void LCD_set_position(unsigned char x) {              //LCD光标定位到x处
        LCD_write_instruction(0x80|x);
}
void LCD_printc(unsigned char lcd_data) {             //输出一个字符到LCD
        LCD_write_data(lcd_data);
}
void LCD_prints(unsigned char *lcd_string) {           //输出一个字符串到 LCD
        unsigned char i = 0;
        while(lcd_string[i] != 0x00) {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a(lcd_string[i]);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}
}
void LCD_initial(void)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 LCD
        LCD_write_instruction(0x38);
        LCD_write_instruction(0x0c);
        LCD_write_instruction(0x06);
        LCD_write_instruction(0x01);
}
void XSQ(void)
{
        LCD_set_position(0x80);

        //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8 temp1,temp2,temp3,temp4;
                LCD_set_position(0x80);
                LCD_prints(" NOW:   OF");
                LCD_set_position(0xC0); //LCD换行显示
                LCD_prints("Number:");

                // X1=X2=X3=X4=0;
                //LCD_initial();
                temp1=tab[dispbuf[0]];
                temp2=tab[dispbuf[1]];
                temp3=tab[dispbuf[2]];
                temp4=tab[dispbuf[3]];
                LCD_set_position(0xc9); //LCD换行显示
                LCD_printc(temp1);
                LCD_set_position(0xcA); //LCD换行显示
                LCD_printc(temp2);
                LCD_set_position(0xCB); //LCD换行显示
                LCD_printc(temp3);
                LCD_set_position(0xCC); //LCD换行显示
                LCD_printc(temp4);
        }
}
void InitTimer1(void)
{
        TMOD = 0x20;
        TH1 = 0xFE;
        TL1 = 0xFE;
        EA = 1;
        ET1 = 1;
        //if(ksad==0){
        // TR1 = 0;// }else{TR1=0;}
}
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adda=0;addb=1;addc=0;
        InitTimer1();
        LCD_initial();
        TR1=1;
        while(1){
                OE=0;
                star=0;
                star=1;
                star=0;
                while(eoc==0);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OE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etdata=P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buf[0]=getdata/1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buf[1]=getdata%1000/1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buf[2]=getdata%1000%100/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buf[3]=getdata%1000%100%1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//TR1=0 // aaa=getdata;
                XSQ( );      // f=(5/256)*aaa*1000 ;
                LCD_set_position(0x80);
                LCD_prints(" NOW:   OF");
                LCD_set_position(0xC0); //LCD换行显示
                LCD_prints("Number:");
        }
}
void Timer1Interrupt(void) interrupt 3
{
        //InitTimer1();
        ALE=~ALE;//add your code here!
        //OE=~OE;
        //delay(8);
        //eoc=~eoc;
}

楼主:
谢谢,多道循环了。ADD还是不工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