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路超声波测距1602显示程序,与黑友们共师兄习探讨

楼主(2019-08-22):
大家好,这是我基于STC89C52单片机制作的四路超神波测距仪  请参考

华为P30拍出来的效果

华为P30拍出来的效果

电路图及PCB部分 :

仿真原理图如下

程序部分:
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// 以后unsigned char就可以用uchar代替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 // 以后unsigned int 就可以用uint 代替
sfr ISP_DATA  = 0xe2;   // 数据寄存器
sfr ISP_ADDRH = 0xe3;   // 地址寄存器高八位
sfr ISP_ADDRL = 0xe4;   // 地址寄存器低八位
sfr ISP_CMD   = 0xe5;   // 命令寄存器
sfr ISP_TRIG  = 0xe6;   // 命令触发寄存器
sfr ISP_CONTR = 0xe7;   // 命令寄存器
sbit LcdRs_P   = P1^1;  // 1602液晶的RS管脚
sbit LcdRw_P   = P1^2;  // 1602液晶的RW管脚
sbit LcdEn_P   = P1^3;  // 1602液晶的EN管脚
sbit Trig1_P   = P2^5;  // 超声波模块1的Trig管脚
sbit Echo1_P   = P2^6;  // 超声波模块1的Echo管脚
sbit Trig2_P   = P3^5;  // 超声波模块2的Trig管脚
sbit Echo2_P   = P3^6;  // 超声波模块2的Echo管脚
sbit Trig3_P   = P3^2;  // 超声波模块3的Trig管脚
sbit Echo3_P   = P3^3;  // 超声波模块3的Echo管脚
sbit Trig4_P   = P1^4;  // 超声波模块4的Trig管脚
sbit Echo4_P   = P1^5;  // 超声波模块4的Echo管脚
sbit KeySet_P  = P2^2;  // 设置按键的管脚
sbit KeyDown_P = P2^1;  // 减按键的管脚
sbit KeyUp_P   = P2^0;  // 加按键的管脚
sbit Buzzer_P  = P2^3;  // 蜂鸣器的管脚
sbit Led1_P    = P2^4;  // 传感器1报警灯
sbit Led2_P    = P3^4;  // 传感器2报警灯
sbit Led3_P    = P1^6;  // 传感器3报警灯
sbit Led4_P    = P1^0;  // 传感器4报警灯
uint gAlarm;       // 报警距离变量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单片机内部EEPROM不使能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SP_Disable()
{
ISP_CONTR = 0;
ISP_ADDRH = 0;
ISP_ADDRL = 0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从单片机内部EEPROM读一个字节,从0x2000地址开始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char EEPROM_Read(unsigned int add)
{
ISP_DATA  = 0x00;
ISP_CONTR = 0x83;
ISP_CMD   = 0x01;
ISP_ADDRH = (unsigned char)(add>>8);
ISP_ADDRL = (unsigned char)(add&0xff);
// 对STC89C51系列来说,每次要写入0x46,再写入0xB9,ISP/IAP才会生效
ISP_TRIG  = 0x46;
ISP_TRIG  = 0xB9;
_nop_();
ISP_Disable();
return (ISP_DATA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往单片机内部EEPROM写一个字节,从0x2000地址开始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EEPROM_Write(unsigned int add,unsigned char ch)
{
ISP_CONTR = 0x83;
ISP_CMD   = 0x02;
ISP_ADDRH = (unsigned char)(add>>8);
ISP_ADDRL = (unsigned char)(add&0xff);
ISP_DATA  = ch;
ISP_TRIG  = 0x46;
ISP_TRIG  = 0xB9;
_nop_();
ISP_Disable(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擦除单片机内部EEPROM的一个扇区
// 写8个扇区中随便一个的地址,便擦除该扇区,写入前要先擦除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ector_Erase(unsigned int add)
{
ISP_CONTR = 0x83;
ISP_CMD   = 0x03;
ISP_ADDRH = (unsigned char)(add>>8);
ISP_ADDRL = (unsigned char)(add&0xff);
ISP_TRIG  = 0x46;
ISP_TRIG  = 0xB9;
_nop_();
ISP_Disable(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毫秒级的延时函数,time是要延时的毫秒数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Ms(uint time)
{
uint i,j;
for(i=0;i<time;i++)
  for(j=0;j<112;j++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1602液晶写命令函数,cmd就是要写入的命令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WriteCmd(uchar cmd)
{
LcdRs_P = 0;
LcdRw_P = 0;
LcdEn_P = 0;
P0=cmd;
DelayMs(2);
LcdEn_P = 1;
DelayMs(2);
LcdEn_P = 0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1602液晶写数据函数,dat就是要写入的数据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WriteData(uchar dat)
{
LcdRs_P = 1;
LcdRw_P = 0;
LcdEn_P = 0;
P0=dat;
DelayMs(2);
LcdEn_P = 1;
DelayMs(2);
LcdEn_P = 0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液晶光标定位函数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GotoXY(uchar line,uchar column)
{
// 第一行
if(line==0)
  LcdWriteCmd(0x80+column);
// 第二行
if(line==1)
  LcdWriteCmd(0x80+0x40+column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液晶输出字符串函数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PrintStr(uchar *str)
{
while(*str!='\0')
   LcdWriteData(*str++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液晶输出数字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PrintNum(uint num)
{
LcdWriteData(num/100+0x30);    // 百位
LcdWriteData(num%100/10+0x30);  // 十位
LcdWriteData(num%10+0x30);    // 个位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1602液晶功能初始化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Init()
{
LcdWriteCmd(0x38);        // 16*2显示,5*7点阵,8位数据口
LcdWriteCmd(0x0C);        // 开显示,不显示光标
LcdWriteCmd(0x06);        // 地址加1,当写入数据后光标右移
LcdWriteCmd(0x01);        // 清屏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1602液晶显示内容初始化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ShowInit()
{
LcdGotoXY(0,0);            // 定位到第0行第0列
LcdPrintStr("      U         "); // 第0行显示“      U         ”
LcdGotoXY(1,0);            // 定位到第1行第0列
LcdPrintStr(" L    D    R    "); // 第1行显示“ L    D    R    ”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计算传感器1测量到的距离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int GetDistance1(void)
{
uint ss;     // 用于记录测得的距离
TH0=0;
TL0=0;
Trig1_P=1;    // 给超声波模块1一个开始脉冲
DelayMs(1);
Trig1_P=0;
while(!Echo1_P); // 等待超声波模块1的返回脉冲
TR0=1;      // 启动定时器,开始计时
while(Echo1_P);  // 等待超声波模块1的返回脉冲结束
TR0=0;      // 停止定时器,停止计时
ss=((TH0*256+TL0)*0.034)/2;  // 距离cm=(时间us * 速度cm/us)/2
return ss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计算传感器2测量到的距离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int GetDistance2(void)
{
uint ss;     // 用于记录测得的距离
TH0=0;
TL0=0;
Trig2_P=1;    // 给超声波模块2一个开始脉冲
DelayMs(1);
Trig2_P=0;
while(!Echo2_P); // 等待超声波模块2的返回脉冲
TR0=1;      // 启动定时器,开始计时
while(Echo2_P);  // 等待超声波模块2的返回脉冲结束
TR0=0;      // 停止定时器,停止计时
ss=((TH0*256+TL0)*0.034)/2;  // 距离cm=(时间us * 速度cm/us)/2
return ss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计算传感器3测量到的距离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int GetDistance3(void)
{
uint ss;     // 用于记录测得的距离
TH0=0;
TL0=0;
Trig3_P=1;    // 给超声波模块3一个开始脉冲
DelayMs(1);
Trig3_P=0;
while(!Echo3_P); // 等待超声波模块3的返回脉冲
TR0=1;      // 启动定时器,开始计时
while(Echo3_P);  // 等待超声波模块3的返回脉冲结束
TR0=0;      // 停止定时器,停止计时
ss=((TH0*256+TL0)*0.034)/2;  // 距离cm=(时间us * 速度cm/us)/2
return ss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计算传感器4测量到的距离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int GetDistance4(void)
{
uint ss;     // 用于记录测得的距离
TH0=0;
TL0=0;
Trig4_P=1;    // 给超声波模块4一个开始脉冲
DelayMs(1);
Trig4_P=0;
while(!Echo4_P); // 等待超声波模块4的返回脉冲
TR0=1;      // 启动定时器,开始计时
while(Echo4_P);  // 等待超声波模块4的返回脉冲结束
TR0=0;      // 停止定时器,停止计时
ss=((TH0*256+TL0)*0.034)/2;  // 距离cm=(时间us * 速度cm/us)/2
return ss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按键扫描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KeyScanf()
{
if(KeySet_P==0)     // 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
{
  LcdGotoXY(0,0);            // 光标定位
  LcdPrintStr("   Alarm Set    "); // 第0行显示“   Alarm Set    ”
  LcdGotoXY(1,0);          // 光标定位
  LcdPrintStr("  alarm=   cm   "); // 第1行显示“  alarm=   cm   ”
  LcdGotoXY(1,8);          // 光标定位
  LcdPrintNum(gAlarm);       // 显示当前的报警值
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// 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
  while(!KeySet_P);         // 等待按键释放
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// 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
  while(1)
  {
   /* 报警值减的处理 */
   if(KeyDown_P==0)
   {
    if(gAlarm>2)      // 报警值大于2才能减1
     gAlarm--;       // 报警值减1
    LcdGotoXY(1,8);     // 光标定位
    LcdPrintNum(gAlarm);  // 刷新修改后的报警值
    DelayMs(300);      // 延时
   }
   /* 报警值加的处理 */
   if(KeyUp_P==0)
   {
    if(gAlarm<400)     // 报警值小于400才能加1
     gAlarm++;       // 报警值加1
    LcdGotoXY(1,8);     // 光标定位
    LcdPrintNum(gAlarm);  // 刷新修改后的报警值
    DelayMs(300);      // 延时
   }

   /* 退出报警值设置 */
   if(KeySet_P==0)
   {
    break;         // 退出while循环
   }
  }

  LcdShowInit();       // 液晶恢复测量到测量界面
  DelayMs(10);         // 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
  while(!KeySet_P);      // 等待按键释放
  DelayMs(10);         // 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
  Sector_Erase(0x2000);    // 保存报警距离
  EEPROM_Write(0x2000,gAlarm/100);
  EEPROM_Write(0x2001,gAlarm%100);
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传感器1报警判断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larmJudge1(uint ss)
{
if(ss<gAlarm)  // LED灯判断
{
  Led1_P=0;
}
else
{
  Led1_P=1;
}

if((Led1_P==0)||(Led2_P==0)||(Led3_P==0)||(Led4_P==0)) // 蜂鸣器判断
{
  Buzzer_P=0;
}
else
{
  Buzzer_P=1;
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传感器2报警判断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larmJudge2(uint ss)
{
if(ss<gAlarm)  // LED灯判断
{
  Led2_P=0;
}
else
{
  Led2_P=1;
}

if((Led1_P==0)||(Led2_P==0)||(Led3_P==0)||(Led4_P==0)) // 蜂鸣器判断
{
  Buzzer_P=0;
}
else
{
  Buzzer_P=1;
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传感器3报警判断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larmJudge3(uint ss)
{
if(ss<gAlarm)  // LED灯判断
{
  Led3_P=0;
}
else
{
  Led3_P=1;
}

if((Led1_P==0)||(Led2_P==0)||(Led3_P==0)||(Led4_P==0)) // 蜂鸣器判断
{
  Buzzer_P=0;
}
else
{
  Buzzer_P=1;
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传感器4报警判断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larmJudge4(uint ss)
{
if(ss<gAlarm)  // LED灯判断
{
  Led4_P=0;
}
else
{
  Led4_P=1;
}

if((Led1_P==0)||(Led2_P==0)||(Led3_P==0)||(Led4_P==0)) // 蜂鸣器判断
{
  Buzzer_P=0;
}
else
{
  Buzzer_P=1;
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报警值初始化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larmInit()
{
gAlarm=EEPROM_Read(0x2000)*100+EEPROM_Read(0x2001);  // 从EEPROM读取报警值
if((gAlarm==0)||(gAlarm>400))   // 如果读取到的报警值异常(等于0或大于400则认为异常)
{
  gAlarm=25;           // 重新赋值报警值为25
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主函数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
uchar i;         // 循环变量
uint dist;        // 保存测量结果
LcdInit();        // 液晶功能初始化
LcdShowInit();      // 液晶显示内容初始化
AlarmInit();       // 报警值初始化

TMOD = 0x01;       // 选择定时器0,并且确定是工作方式1(为了超声波模块测量距离计时用的)
Trig1_P=0;        // 初始化触发引脚为低电平
Trig2_P=0;
Trig3_P=0;
Trig4_P=0;
while(1)
{
  /*传感器1*/
  dist=GetDistance1();  // 读取超声波模块1测量到的距离
  LcdGotoXY(0,7);       // 光标定位
  LcdPrintNum(dist);   // 显示传感器1测量到的距离
  AlarmJudge1(dist);   // 判断传感器1的测量距离是否需要报警

  /*延时并扫描按键*/
  for(i=0;i<15;i++)
  {
   KeyScanf();
   DelayMs(10);
  }

  /*传感器2*/
  dist=GetDistance2();  // 读取超声波模块2测量到的距离
  LcdGotoXY(1,12);      // 光标定位
  LcdPrintNum(dist);   // 显示传感器2测量到的距离
  AlarmJudge2(dist);   // 判断传感器2的测量距离是否需要报警

  /*延时并扫描按键*/
  for(i=0;i<15;i++)
  {
   KeyScanf();
   DelayMs(10);
  }

  /*传感器3*/
  dist=GetDistance3();  // 读取超声波模块3测量到的距离
  LcdGotoXY(1,7);       // 光标定位
  LcdPrintNum(dist);   // 显示传感器3测量到的距离
  AlarmJudge3(dist);   // 判断传感器3的测量距离是否需要报警

  /*延时并扫描按键*/
  for(i=0;i<15;i++)
  {
   KeyScanf();
   DelayMs(10);
  }

  /*传感器4*/
  dist=GetDistance4();  // 读取超声波模块4测量到的距离
  LcdGotoXY(1,2);       // 光标定位
  LcdPrintNum(dist);   // 显示传感器4测量到的距离
  AlarmJudge4(dist);   // 判断传感器4的测量距离是否需要报警

  /*延时并扫描按键*/
  for(i=0;i<15;i++)
  {
   KeyScanf();
   DelayMs(10);
  }
}
}

希望大家借鉴完了以后给我个评论  谢谢指导

网友A(2019-09-24):
有什么意义吗?

网友B(2020-01-01):
请教一下大佬,我的单超声波模块中的1602显示两行黑块的原因是什么?

网友C:
传一份压缩包上来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请教一下大佬,我的单超声波模块中的1602显示两行黑块的原因是什么?

测一下你的1602各脚电平,跟仿真对比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请教一下大佬,我的单超声波模块中的1602显示两行黑块的原因是什么?

对比度需要调

网友F(2022-03-11):
这个用51的单片机程序什么的一样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这个用51的单片机程序什么的一样吗

没理解你的问题

网友G:
你好,请教一下,这个可以通过修改程序,让单片机连接两个超声波传感器测两个水平距离,然后用垂直距离比上两个水平距离之差,从而求出坡度吗?并让坡度在1602上显示出来    这是目前我的设计思路,不知道是否可行呢?

网友H:
哥,你这个超声波能同时工作吗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你好,请教一下,这个可以通过修改程序,让单片机连接两个超声波传感器测两个水平距离,然后用垂直距离比上 ...

多个超声波能工作吗?兄弟

网友I:
Trig4_P=1;    // 给超声波模块4一个开始脉冲
DelayMs(1);
Trig4_P=0;
while(!Echo4_P); // 等待超声波模块4的返回脉冲
TR0=1;      // 启动定时器,开始计时
while(Echo4_P); // 等待超声波模块4的返回脉冲结束
TR0=0;      // 停止定时器,停止计时
请问红色标出指令,当没有返回波,此时会在此处死机?

网友G(2022-04-18):
引用 网友H:
多个超声波能工作吗?兄弟

好像可以,我用了两个测出来了两个距离

网友J:
分多几个C文件处理好一点,一个main 看得头晕的,自己修改添加功能都头大了,模块化一点好

网友K:
引用 网友G:
好像可以,我用了两个测出来了两个距离

两个,怎么我用不了

网友L:
大佬有仿真的压缩包吗

网友L:
想要改成有三级警告级别的,那这样多个传感器测量出的警告级别可能不同,需要先判断哪个传感器测量出的距离最短然后对应最高的报警级别,但是不知道怎么修改,有大佬指点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