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神帮分析单片机按键程序(我是菜鸟)

楼主(2019-08-22):
void KEY_SCAN()
{
            if(KEY==0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++COUNT > 5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_KEY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KEY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=0;   //低电平亮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KEY = 0;
        COUNT = 0;

            }

}

我的按键程序是这样子的
仿真的时候没有问题,将
程序烧录到板子就有问题了
现象是:按键一直按着灯才会亮,不懂为什么会这样

网友A:
你这不全啊,看不出来是在哪里灭灯的

网友B:
改成这样试试
void KEY_SCAN()
{
        if(KEY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(++COUNT>=100)&&(FLAG_KEY==0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KEY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DL=~EDL;   //低电平亮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LAG_KEY=0;
                COUNT=0;
        }
}

网友C:
你按着按键,总是会进入if(KEY==0),多次进入后,会进入if(++COUNT > 50),然后会进入 if(FLAG_KEY==0),灯就亮了。如果没有按下按键,会进入 else语句。

网友D:
你这按键函数写得不行啊,只要放开按键它就没法累加count呢,当然就不亮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改成这样试试
void KEY_SCAN()
{

这样的烧录进51单片机就没有啥问题,烧到到OTP的就有问题了!!!!
是啥问题呢????

网友E:
改成这样试试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样的烧录进51单片机就没有啥问题,烧到到OTP的就有问题了!!!!
是啥问题呢????

软件都是以硬件条件为基础编写的,不同的硬件条件要达到相同的目的,软件往往不同。你的实验板电路是什么样?不了解硬件谈软件是纸上谈兵。

网友F:
逻辑错误,仔细分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