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STM32使57步进电机旋转方向改变的问题(求助)

楼主(2019-08-22):
朋友们:
       你们好!
       怎样使57步进电机旋转方向由逆时针旋转改变为顺时针旋转?
       难道是给驱动器的DIR+输入低电平,DIR-输入高电平吗?
       我试着改变了DIR的输入电平,但是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。
       请大家指点。

网友A:
这和驱动器DIR要求电平有关,高电平要求5v你只给3.3v当然不行,STM32输出不用推挽要用上拉。

网友B:
改变DIR电平即可,无变化基本上是你的IO类配置有误,或者在其他地方重复挪用配置了,你可以仔细确认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和驱动器DIR要求电平有关,高电平要求5v你只给3.3v当然不行,STM32输出不用推挽要用上拉。

问题解决了,原因在于我用错了IO口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改变DIR电平即可,无变化基本上是你的IO类配置有误,或者在其他地方重复挪用配置了,你可以仔细确认一下

谢谢你的帮助,问题解决了,原因在于我用错了IO口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和驱动器DIR要求电平有关,高电平要求5v你只给3.3v当然不行,STM32输出不用推挽要用上拉。

谢谢你的帮助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