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解下面的单片机程序p1=~j 没有看明白!谢谢

楼主(2019-08-22):
for(i=1;i<9;i++)
         {
           j=(u8)((*(pb+i))<<(i-1))+j;
         }
         P1=~j;

楼主:
u8 i,j=0;
         for(i=1;i<9;i++)
         {
           j=(u8)((*(pb+i))<<(i-1))+j;
         }
         P1=~j;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u8 i,j=0;
         for(i=1;i

变量j的初值=0,经过for运算后将其值取反再赋值于P1。
假设此时j的值为0xAA,取反后为0x55,再将0x55赋值于P1。
这样做的目的可能是为了通过P1外接的LED观察j的值,LED低电平点亮。

网友B:
P1表示j按位取反啊

网友C:
P1=~j; j取反后赋给P1

网友D:
只知道最后一句是 j的值取反赋与P1

网友E:
将Pb数组 1-8的值,进行相应的左移并累加赋给 j, 再将 j 取反赋给P1

楼主:
谢谢大侠的指导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