蜂鸣器驱动电路问题

楼主:
在硬件上不太懂,请问各位前辈,这样设计正不正确,那个10k的电阻是下拉用的吗?限流电阻这样取10欧行不行?

网友A(2019-08-23):
其实蜂鸣器的驱动电路图有很多种,你直接百度就可以了,有很多选择

网友B:
R22没必要用。R21用1K的。高电平导通。

网友C:
这电路简单,有疑虑的话你完全可以用仿真软件仿真下

网友D:
R21太大了,一般1K~2K就行

网友E:
不是很清楚你的蜂鸣器是哪种,如果是5V有源蜂鸣器,10欧限流电阻可以不要的,另外如果你的单片机是经典51的话,建议用低电平驱动,输出低电平导通,三极管用PNP管,基极接2K~10K电阻到IO口,发射极接VCC,集电极接蜂鸣器的+极,蜂鸣器负极接GND

网友F:
R8由蜂鸣器电流决定,R21由基极电流决定。R22是必须的,还是养成良好的习惯好!

网友G:
这个10k的电阻没必要吧

网友H:
10K电阻建议放在5.1K的后面因为加快三极管的放电速度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这个10k的电阻没必要吧

无论工业级的板子还是民用级的板子,这个电阻都很关键。只是可能你还没想到而已。如果你要问为什么?这个百度一下下拉电阻的作用,抗干扰电路设计,电池兼容性设计等

网友I:
首先要判断是有源蜂鸣器还是无源蜂鸣器

网友J:
把R21改成1K,R22还是留着吧!

网友K:
有源蜂鸣器 这个电路没问题。R21电阻改小点就行

网友L:
有源蜂鸣器的话,你可以把5v换成3.3v,把那个10欧的电阻去掉,再把5.1k换成1k就可以驱动了。

网友M:
我的话,R22、R8都不要。R21选1k、680欧。最好是PNP管,改低电平驱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