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写的单片机密码锁程序

楼主:
功能:1,点击开锁后,输入密码,设置的初始密码为666666,LED灯亮
          2,点击上锁,密码锁锁上,LED灯关闭
          3,点击修改密码,先输入原密码,正确后输入新密码,屏幕显示save over,点击保存密码,密码保存在EEPROM中(因为不知道怎么在PROTEUS中使用EEPROM所以这个功能实现不了,但是要是在单片机开发板上就可以)
           4,开锁10秒后自动上锁
          5,串口可以使用虚拟串口,但由于学的不多,只能传入单个字符选择需要实现的功能,然后用键盘实现功能
          6,初学以来第一次做的比学单个功能时稍大一点的程序,可能有些地方考虑不周,可以交流一下嘛^-^.

电路原理图如下:
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"lcd.h"
#include"eeprom.h"
#include"keyboard.h"
#include"sounder.h"
#include"led.h"

#define u8 unsigned char
#define u16 unsigned int

unsigned long pass=666666;
unsigned int Timer0=0;
unsigned char uartvalue=0;

u8 code str1[]=" Password:      ";
u8 code str2[]=" Close          ";
u8 code str3[]=" Old Password:  ";
u8 code str4[]="0123456789";
u8 code str5[]=" OPEN           ";
u8 code str6[]=" Password Lock  ";
u8 code str7[]=" Wrong!         ";
u8 code str8[]=" New Password:  ";
u8 code str9[]="******";
u8 code str10[]=" Change Over   ";
u8 code str11[]=" Save Over     ";
u8 code str12[]="修改密码";
u8 code kong[]="                ";

u8 strbuff[16];
void E2init()//EEPROM初始值
{
        unsigned long num1,num2,num3,date1,date2,date3;
        num1=pass/10000;
        num2=pass/100%100;
        num3=pass%100;
        At24c02write(1,num1);
        At24c02write(2,num2);
        At24c02write(3,num3);
        date1=At24c02read(1);
        date2=At24c02read(2);
        date3=At24c02read(3);
        pass=(date1*10000+date2*100+date3);
}
void Lockinit()//最初屏显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Write_cmd(0x80);
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(str6[i]);
        }
}

void clear(unsigned char j)//清屏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if(j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cmd(0x80);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(kong[i]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j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cmd(0x80+0x40);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(kong[i]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open()//开锁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=0,j=0;
        unsigned long mima=0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value();
                if(keystate==1&&(value>=0&&value<=9||value==14))//输入密码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stat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md(0x80+0x40+j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(str9[j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ma=mima*10+valu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value==1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ear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m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j==6)//密码输入完毕,判断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0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ma==pass)//正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md(0x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(str5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ear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//错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md(0x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(str7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ear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change()//修改密码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j=0;
        unsigned long mima=0,changemima=0;
        TR0=0;
        Timer0=0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value();
                if(keystate==1&&(value>=0&&value<=9||value==14))//输入密码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stat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md(0x80+0x40+j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(str4[value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ma=mima*10+valu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value==1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ear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m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j==6)//输入完毕,判断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0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ear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ma==pass)//密码正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md(0x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(str8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valu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state==1&&(value>=0&&value<=9||value==14))//输入需要修改的密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stat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md(0x80+0x40+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(str4[value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angemima=changemima*10+valu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value==1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ear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angemim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==6)//输入完毕,保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0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ss=changemim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md(0x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(str10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ear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//旧密码输入错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md(0x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(str7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ear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void save()//保存密码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unsigned long num1,num2,num3;
        TR0=0;
        Timer0=0;
        num1=pass/10000;
        num2=pass/100%100;
        num3=pass%100;
        At24c02write(1,num1);
        At24c02write(2,num2);
        At24c02write(3,num3);
        Write_cmd(0x80);
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(str11[i]);
        }
        clear(1);
}
void KeyBoard()//键值功能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=0;
        unsigned char keylock = 0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value();
                if(value==10)//开锁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stat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md(0x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(str1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lock=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value==11)//上锁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stat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md(0x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(str2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ear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value==12)//修改密码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stat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md(0x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(str3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lock=2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value==13)//保存密码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stat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lock=3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switch(keylock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keylock = 0;open();value=15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keylock = 0;change();value=15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keylock = 0;save();value=15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TMOD=0X21;         //定时器1方式2,定时器0方式1
        SCON=0X50;                   //串口设置
        PCON=0X80;                   //波特率加倍
        TH1=0XFA;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波特率为9600
        TL1=0XFA;
        TH0=0XF8;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2ms
        TL0=0XCC;
        EA=1;
        ES=1;
        ET0=1;
        TR1=1;
        Lcd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CD1602初始化
        Lockinit();
        E2ini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Board();
        }
}

void ledonoff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TH0=0XF8;
        TL0=0XCC;
        if(LED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er0++;
        }
        if(Timer0==50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ED=1;
                Timer0=0;
                Write_cmd(0x80);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(str2[i]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TR0=0;
        }
}

void Uart() interrupt 4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UART_buff;
        if(RI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ART_buff=SBUF;
                if(UART_buff=='0') value=10;
                if(UART_buff=='1') value=11;
                if(UART_buff=='2') value=12;
                if(UART_buff=='3') value=13;
                SBUF=UART_buff;
        }
        if(TI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=0;
        }
}

源程序51hei下载,但是没有仿真,求大神分享个仿真图啊:

网友A(2020-04-12):
hhh附件里好像没有仿真。

网友B(2020-06-04):
附件里没有仿真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C(2020-08-29):
额,这是很早做的了,仿真已经删除了,但是上面我贴的图就是仿真图嘛,可以根据那个画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