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有没有什么东西能自由切换线路通断呀?

楼主(2019-08-23):
就是说,比如单片机给出几个或十几个io引脚,然后每个引脚给出高低电平来切换相对应两个点的通断这样,就是一个高低电平控制另外两个脚的通断,就像继电器那样,有没有这样的ic或别的元件呀?单路或多路这样。求普及哈。

网友A:
74HCT4052多路开关

网友B:
用CD4066这种模拟开关

网友C:
你这个问题看着有点乱

首先 单片机驱动通断是个基本功能 只要你原意 所有端口都可以控制外部设备通断用

其次 你要干嘛 是用少量端口驱动大量外设么 如果这样 看楼上说的那些模拟开关 还有2003 2008之类的片子都是干这个的

第三 实际上这是主要问题 单片机的IO口虽然都可以驱动通断但带载能力很低 包括楼上说的那些片子和我说的2003 2008带载能力也不是很大 那么假设你要驱动很大电流的东西 就需要对应功率的三极管 MOSFET或者可控硅 一类的东西 同时如果还是想少量端口驱动很多设备 那么可以用4053或者2003之类的片子+大功率驱动器件

反正 没看懂你要干嘛

网友D:
这样的电路很多,不过要看具体用在什么地方,楼主不妨说出具体电路要求,大家也好帮忙分析一下

网友E:
这是最简单的东西......

小功率的用三极管、可控硅、ILN2003之类的,大功率的再加大功率可控硅或继电器、接触器等等。

网友F:
模拟开关呀,某宝搜索这类的芯片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这个问题看着有点乱

首先 单片机驱动通断是个基本功能 只要你原意 所有端口都可以控制外部设备通断用
...

就是像分别测几个或十几个脉冲信号,这样切换每个脉冲输入线,循环测,这样,单片机不用给设备供电,有单独电源,这样用什么好呢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就是像分别测几个或十几个脉冲信号,这样切换每个脉冲输入线,循环测,这样,单片机不用给设备供电,有单 ...

你这要求怎么又变了 控制是是输出 检测是输入

网友G:
ULN2803,8路的达林顿管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这要求怎么又变了 控制是是输出 检测是输入

对呀,控制是输出,检测是输入,就是比如10个io输出去控制某个元件,让这个元件在接收到高低电平时切换通断路线,就像1.1控制ab与x通断,1.2控制ef与x的通断,每一个点只输出一个高低电平控制自己对应的点与x的通断,x是int0。就是除了int0一个输入,其他全是输出控制通断。

网友H:
这个也是哼复杂的,首先你要驱动的电路的功率、电流是多少,然后去选择对应的器件。再用单片机逻辑驱动器件。你要理清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