热转印纸(不干胶纸的底纸)是否有一定的寿命?

楼主(2019-08-23):
      20088月购买的热转印纸,以前在使用时都很顺利,打印过程不出现什么状态。但今天用激光打印机打印出来的情况真令人匪夷所思:第一张还可以,后面都“烧糊”了,并且越来越严重:转印纸上面的一层薄膜脱落(像是温度过高导致的烧糊现象),有些薄膜连同碳粉粘附在打印机的滚动轴上,最终导致打印完全卡纸。这激光打印机是原来的打印机(LBP2900),转印纸也是原来的转印纸,以前是正常的,现在却出现这样的“脱膜”现象。难道是热转印纸(不干胶纸的底纸)有一定的寿命?
    各位朋友,你是否也遇到类似的情况,大家谈一谈吧!

网友A:
应该是打印机的问题吧?

网友B:
能把纸烧糊估计打印机问题。换个打印机试试不就知道了。

网友C(2019-10-23):
猜测是硒鼓有问题,碳粉出得不均匀。

网友D(2022-10-01):
是打印机的问题

网友E:
纸张老化,上面的胶性物质发生变化。和不干胶老化失去胶性一样

楼主(2023-01-02):
昨天又试了以前库存的热转印,同样的打印机,同样不行,但换了别的硒鼓,效果还算可以,昨天弄了一个板子是好的,估计那问题与碳粉有直接的关系。

网友F:
不用热转印纸也可以的,那种背胶纸撕下来的,打印在光滑的那一面,效果依然不错。广告店撕下来的,拿回来就行。主要是免费,取材方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不用热转印纸也可以的,那种背胶纸撕下来的,打印在光滑的那一面,效果依然不错。广告店撕下来的,拿回来就 ...

是呀,我用的就是这样的,不是标准的转印纸

网友G:
热转印纸受潮也会出现这种现象

网友H:
打印机设置里面选择不同的纸张类型,如果容易掉墨就选择克数大的厚纸,反之就薄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