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57步进电机转动角度的控制问题

楼主(2019-08-23):
朋友们:
       你们好!
       基于STM32,怎样控制57步进电机转过一定的弧度?
       是通过控制输入脉冲的个数来控制吗?
       如果是的话,怎么控制输入脉冲的个数呢?我试着用for循环做,但是没用,电机还是一直自转。
       请大家指点!

网友A:
通过PWM来控制。

网友B:
步进电机就是通过控制输入脉冲的个数来控制比如一圈200步就是360度一圈每步就是1.8度想转90度你就输入50个脉冲,这个是没有细分的算法。

楼主(2021-08-31):
谢谢大家的回复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