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负载接通时会对电路产生干扰的问题

楼主:
第一次发帖求助,可能说的语无伦次,大家多费心;
我设计了一个小东西,类似于智能插座;现在问题是当接入负载开关时,wifi模块和单片机经常会掉电重启(直接用USB供电或者空载时没有问题)
我把wifi模块电源(小开关电源5V/700mA)和wifi控制的继电器(然后接家电一类的负载)用的一条220V电源线,然后每次带载启动或者关闭的时候就会干扰,或者是wifi模块重启了或者是单片机复位了~
如果把负载的220V和开关电源的220V分成两条线分别接就没有问题,想问下是不是因为电扇等家电在开关时对220V的电源产生了干扰/污染?(某估计不应该是开关电源功率不够,因为分开接没有这个现象)如果是的话怎么可以减少这种干扰?是从输入端加EMI还是从输出端加滤波?有朋友提出在继电器的负载端子处并联一个RC吸收电路, 对这块不是很懂,各位不吝赐教 !
谢谢!

实物图

实物图

网友A(2019-08-23):
参考一下图片
开关电源5V/700mA 是不是隔离电源  可以改 隔离电源

      继电器用5v  用光耦 隔离与wifi模块 接口

wifi模块用 1117 3.3v稳压芯片 供电

与继电器触点并联一个RC吸收拉弧电路

拉弧不仅会损坏触点,还会产生严重的电磁干扰,严重影响附近的电器。
就算不拉弧,由于电流的剧变,也会产生很多干扰。

网友B:
昨天晚上试了试加RC吸收,效果不明显,在输出端并联了几个2200uf的大电容倒是有点效果,不过有时候继电器还是会吸合不上(单片机复位?),今天想试试前端加上EMI

网友C:
肯定是电路设计问题,给你个飞利浦智能插座图参考一下,我看你的电源电路设计的比较简单啊,再一个模块高频部分是不是需要屏蔽啊?

网友D:
并RC要并在干扰源的开关上,R也可以不要,C要选耐压至少630V的CBB或者安规,
或者开关元件不用物理开关用三象限可控硅也可以.

网友E:
带负载断开继电器会出现拉弧现象的电磁干扰,通常在触点并联吸收电路进行消除,或可一试。

网友F:
负载和控制器电源入线分别加LC滤波电路试一试。最好不要共地

网友G:
原因多多,你的是什么样子的,需要上图。

网友B:
继电器触点并联RC吸收电路是在负载端并联吧! 继电器用光耦进行了隔离, 既然是大功率负载加载时出现开关才出现毛病,感觉应该还是继电器这边有问题;还有没有别的方法? wifi和单片机电压是3.3V,用的5-3.3的三端稳压芯片; 在更换usb供电后单片机不会低电压重启了,但是加了负载进行遥控开关的时候,wifi模块会自动重启(发射瞬间电流260mA左右);不知道是因为电压不稳还是电流不足; 当时为了便于嵌入其他设备所以结构做的有点紧凑,没有考虑干扰等诸多问题,现在如果想大改一下,应该怎么个调整法好呢?供电模块还有个12V/300mA可选,我想问下用7805-117-3.3转了以后电流最大是不是可以超过300mA? 最后我想问下,RC降压电路适用这种情况吗? 因为不经常上线,先把奖励放下了,有好的建议我会另外追加奖励;希望大家可以指点我一下;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继电器触点并联RC吸收电路是在负载端并联吧! 继电器用光耦进行了隔离, 既然是大功率负载加载时出现开关才 ...

根据你反应的问题,是供电源问题。

‘’供电模块还有个12V/300mA‘’    ?     电流太小了吧, 电流需要加大些的。

我用过这些WiFi模块,电源220v转12v  用12v继电器,也是可以用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转5v也是可以,用5v继电器,

           用 5v  电流700mA觉得不怎么理想, 1A差不多,可能是小开关电源质量问题。

然后用1117--3.3v   加滤波电容 470u/6.3v--10v  供电模块。

继电器不要用3.3v的。

网友H:
之前遇到过类似情况,用示波器看过启动时电源波形,会有一瞬间的拉低抖动。这一瞬间单片机会复位,后来在输入端加了X2类安规电容就没事,但并清楚原理是怎样的。

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,是怎样解决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H:
之前遇到过类似情况,用示波器看过启动时电源波形,会有一瞬间的拉低抖动。这一瞬间单片机会复位,后来在输 ...

没有解决,而且现在wifi模块还重启~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