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8051F350单片机内部ADC问题,参考电压不是2.5v?

楼主(2019-08-23):
请问有用过C8051F350的朋友么,24位的ADC0手册写的内部参考电压是2.5V,但是实际测试是发现模拟通道最大可以输入3V数字量才会达到满量程,这是为什么呢?

网友A:
这和你电路与程序有关,如果你用了外部参考电压就和内部参考电压无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和你电路与程序有关,如果你用了外部参考电压就和内部参考电压无关。

外部没接参考电压,程序设置的是使用内部参考。而且当我的单片机供电电压为2.8V时,参考电压也是3V,很诡异,这个3V怎么来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