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51单片机STC15W408AS单片机遥控接收遥控器码值并在1602液晶显示

楼主(2019-08-23):
/*STC15W408AS单片机遥控接收码值1602液晶显示!*/
/*因为最近在51黑中参考不了不少朋友的程序,所以我也要奉献一下,真实用心处理的东西,写得不好勿喷!*/

单片机实物

单片机实物

遥控与实验板

遥控与实验板

显示码值2

显示码值2

显示码值

显示码值

以下是原程序!
//主要是用最新51系列增强型的单片机,好多程序不共用,所以这一款是针对开发者需要要用液晶显示遥控器码值,然后用那个码值编程的朋友,非常适用。
#include <reg52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sbit RS=P2^0;//指令控制端
sbit led=P3^0;//指令控制端
sbit RW=P2^1;//数据控制端
sbit E=P2^2;//使能控制端
sbit IR=P3^2;//遥控全能端
sbit BBT=P3^4;//蜂鸣器控制端
uchar code table[]={
"1602IR-CODE TEST"
};//数组
uchar dat[4];
uint lowtime,hightime;//高位数据与低位数据存储变量
uchar y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延时子程序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(uint z)//延时
{
        uint x,y;
        for(x=50;x>0;x--)//外循环
        for(y=z;y>0;y--);//内循环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写指令子程序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xeizhi(uchar tem)//写指令子程序
{
        RS=0;//低
        RW=0;//低
        E=0;//低
        delay(5);//延时一下,防止标志位为忙碌状态
        P1=tem;//数据给P0口
        E=1;//下降沿完成数据传送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E=0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读数子程序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uzhi(uchar tee)//写数子程序
{
        RS=1;//置高
        RW=0;//置低
        P1=tee;//取数
        delay(5);//延时,相当于避开忙碌时间
        E=1;//置高下降沿取走数据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E=0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将2位16进制码转换成压缩型BCD码子程序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zhuanhuan(uchar dat2e)
{
        uchar temp;
        temp=dat2e;//将要转换的数给变量temp
        dat2e&=0xf0;//将低四位清0
        dat2e>>=4;//右移四位得到高四位码
        dat2e&=0x0f;//与0x0f想与确保高四位为0
        if(dat2e<=0x09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uzhi(0x30+dat2e);//lcd显示键值高四位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2e=dat2e-0x09;
                duzhi(0x40+dat2e);
        }
        dat2e=temp;
        dat2e&=0x0f;
        if(dat2e<=0x09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uzhi(0x30+dat2e);//lcd显示低四位值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2e=dat2e-0x09;
                duzhi(0x40+dat2e);
        }
        duzhi(0x48);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字符'H'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蜂鸣器响一声程序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bbt()
{
        BBT=~BBT;//取反
        delay(200);//延时
        BBT=1;//响完后,将它关掉,防止它响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显示子程序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sp()
{

        duzhi(0x20);//显示空格
        zhuanhuan(dat[2]);//将数据代码给液晶显示
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主程序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
        uchar i;//定义变量
        xeizhi(0x01);//清屏
        xeizhi(0x38);//打开主功能
        xeizhi(0x0c);//开显示关光标,不闪烁
        xeizhi(0x06);//地址自动将字向右移一位
        xeizhi(0x80);//将数据放显示区
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//循环16次,将字显示出来
        duzhi(table[i]);//显示字符表
        EA=1;//开总中断
        EX0=1;//开定时器0中断
        ET0=1;//开外部中断0
        TR0=0;//将定时器关掉
        IT0=1;//设置外中断下降沿触发方式
        TMOD=0x01;//设置定时器方式寄存器为方式1的模式下工作
        TH0=0;//将定时器高位清0
        TL0=0;//将定时器低位清0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isp();        //将四种代码显示出来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解码中断程序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t0() interrupt 0
{
        uchar i,j;
        EX0=0;// 关闭外部中断0
        i=10;// 0.793ms延时,运行10次
        while(--i)//定时0.793ms,延时0.793ms*10=7.93ms
    {
        TH0=0xfc;
        TL0=0xe7;
        TR0=1;
        while(!TF0);//如果等于0则一直执行,用查询的方法判断定时器时间到了没有
        TF0=0;//清掉定时器标志位
        TR0=0;//这7.93ms期间只要IR_Out变高电平,就非合法的红外信号,跳出
        if(IR)
        {
            EX0=1;//准许中断
            return ;
        }
    }
        // 程序进行到这里,表明是合法的红外信号(利用9ms判断)
        while(!IR);// 等待9ms低电平过去, 程序进行到这里,表明经过9ms低电平
        TH0=0xf6;
        TL0=0xff;
        TR0=1;
        while(!TF0);//再次查询定时器时间到了没有?
        TF0=0;
        TR0=0;// 延时2.305ms
        if(!IR) //IR为低表明是连发码,不予理睬,跳出
        {
            EX0=1;
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}// 程序进行到这里,表明是引导码,等待4.5ms高电平的过去
        while(IR);
        for(i=0;i<4;i++)//开始接收用户码
    {
        for(j=0;j<8;j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while(!IR);// 等待低电平过去
            dat[i]>>=1;//把上次的数据位右移一位
            TH0=0xfc;
            TL0=0xe7;
            TR0=1;
            while(!TF0);
            TR0=0;
            TF0=0;//延时0.793ms
            if(IR)// 若为数据"1",则延时后IR_Out为高电平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[i]|=0x80;// 所有数据位1放最高位
                while(IR);// 等待高电平过去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}
        /*************遥控键码值即自己要处理的事情************/
        /*switch(dat[2]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case 0x45:
                led=~led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}*/
    EX0=1;// 开中断
    return;
}

楼主:
真心的想发出来,望高人指点!

网友A:
while(IR); while(!TF0);    这样的太多,占用资源太大,这是程序的不足。

一般写法:用定时器定时200us或其他值的中断,这里有个变量在自加,然后打开接收端口的上升沿或下降沿中断(忘了),根据时间 判断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, 这样解码,效率要高一些~

网友B(2020-09-24):
顯示那裡修改一下,讓搖控編碼全顯示。
void disp(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      for(i=0;i<4;i++){
           duzhi(0x20);
           zhuanhuan(dat[i]);}

}

网友C:
这个真心实用啊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