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(头灯)程序复杂么?

楼主(2019-08-23):
这个头灯只有一个按键
短按:1全亮,2弱光,3闪烁,4关闭。
长按:感应
芯片是个8条腿的,没有型号 也没有晶振。

楼主:
补充说一下:感应硬件电路很简单,一个红外发射管,另外一边是个红外接受管。

网友A:
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单片机电路了,八个脚的芯片就是单片机,没有晶振是因为内部有RC振荡器,根据你说的功能,程序也很简单

网友B:
简单,单片机额就能搞定

网友C:
此类低档电器所用芯片多为专用芯片或台产低端廉价单片机,如果不是为了量产毫无研究价值。闲得蛋疼DIY自娱除外。

网友D:
这种东西自己做不合算吧 某宝上有现成的 专用芯片或者模块都有 没必要自己弄

网友E:
这个应该蛮简单的,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此类低档电器所用芯片多为专用芯片或台产低端廉价单片机,如果不是为了量产毫无研究价值。闲得蛋疼DIY自娱 ...

嗯,就是没事时想用51写个类似的程序玩,琢磨半天,对我这刚入门的来说,还挺难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