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Designer 18.08版本pcb报错exception processing message 0x0000005

楼主:
求助报错,版本为18.08   新建工程,添加pcb就报错,画封装的打开界面也报错。只要和pcb相关的都会报错,然后闪退,原理图部分可以正常使用。如图
exception processing message 0x0000005 parameters

4

4

3

3

2

2

1

1

网友A(2019-08-23):
上图的顺序是1234

网友B:
我看你的第一张图不太理解,添加pcb文件应该是打开AD18,左上角菜单栏文件-新建-PCB。建议最好要有工程文件 的支撑,这样下次你只需要打开工程,原理图PCB还有库都会一起打开,非常方便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看你的第一张图不太理解,添加pcb文件应该是打开AD18,左上角菜单栏文件-新建-PCB。建议最好要有工程文件 ...

这个是为了拍照片然后示意一下的,就是只要涉及到pcb的所有都会闪退,我重装了系统,重装这个版本还是一样的闪退,不知道为什么,然后换了个18.1.9的就不会有闪退的情况了

网友C:
不是正版的,找啥原因。换个版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