.h文件用记事本打开了,怎么还原回去?

楼主(2019-08-23):
一不小心将.h文件用记事本打开了,有影响吗?怎么还原回去?

网友A:
只要没有修改内容直接关闭就行,文件名和后缀名也不能随便改。

网友B:
文件后缀名如果改成了.TXT,那再重命名改回.h即可。

网友C:
这没事呀

网友D:
改回txt就行

网友E:
就是一个打开方式问题,没有什么关系

网友F:
没有关系的,不改变文件类型的

网友G:
没事,只是文件被关联了而已,去不去掉都影响不大。

网友H:
只要你不改动东西是不会有任何修改的啊,直接用就可以了,它只是默认打开方式被设置成文本而已

网友I:
只要不修改不保存就没问题,

网友J:
h文件可以用记事本打卡,编辑,保持时注意文件类型是.H即可。同样,我们常使用专业编辑工具,如;notepad++,source insight ultrul edit工具打开,具备项目管理能力。

网友K:
没影响,要用其他打开直接右键选择打开方式就行了。

网友L:
只要不改内容就没有影响,直接关闭就好了

网友M:
楼主被别人叫错名字了,纠结了好半天。。。。。这不用担心的,内容没有改变,以另一种方式打开就行了。

网友N:
没有影响只要别改里面东西

网友O:
没有影响

网友P:
没有任何影响,只要内容没有修改就可以

网友Q:
直接关闭就行,后缀名不能随便改。

网友R:
直接关闭

网友S:
没修改直接关闭就好

网友T:
不影响,文件后缀是.h就行,路径最好也不要更改

网友U:
不影响的,如果真的担心,改回来就好

网友V:
完全没影响,不用想啥还原,右键点一下会看到有一行写着重命名,将.txt改成.h就行(记得先设置一下显示文件拓展名)

网友W:
修改成为txt文件就好啦

网友X:
可以在.c文件重新保存为.h的文件

网友Y:
重命名即可

网友Z:
好像会更改文件格式,就是后缀名会被改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