变压器周围PCB布线问题

楼主(2019-08-23):
麻烦问一下,图中圈中的那条线,那样布线会影响吗?可以这样布线吗?

网友A:
从图中看圈中的那条线是开关变压器原边出线,如此走线并无明显不妥,只是线宽不够,绝缘间距也不足。毕竟开关管反峰电压远大于电源电压。变压器左下部第二脚是空脚,可以剪除以让出走线空间和绝缘间距,也可以把此焊盘改为机械层孔,两边也可以让出走线空间。没有原理图很难看出布局是否合理,总体感觉就是线宽和间距问题,如果覆地铜就更好。

网友B:
最好使用差分对走线

网友C:
二楼正解!把变压器悬空的脚不用让出走线空间和绝缘间距,这样设计最合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最好使用差分对走线

具体如何操作?即如何走差分线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从图中看圈中的那条线是开关变压器原边出线,如此走线并无明显不妥,只是线宽不够,绝缘间距也不足。毕竟开 ...

是原边出线,二脚连接的是D2,在接到芯片了,(图中还没来的急画出),都加了敷铜
这样连会影响功能吗?
麻烦问一下,还有其他好办法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二楼正解!把变压器悬空的脚不用让出走线空间和绝缘间距,这样设计最合理

奥,差分走线,具体如何操作?

网友D:
需要有原理图并付设计目的才能准确回复。

网友E:
差线分布走线就好

网友F:
圈里面的应该是300V网络,把变压器脚重新分配一下,还有开关管的位置,尽量使高压环路小一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