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STC8F2K08S2写一个四键触摸延时继电器程序的思路

楼主(2019-08-24):
只求实现思路
数码管采用了4位共阴极数码管
想要实现继电器接通时长,并且数码管显示倒计时,不使用时数码自动关闭
按键K1:15分钟
按键K2:10分钟
按键K3:5分钟
按键K1:急停
那位大神能帮忙写写,谢谢如果程里面能说明说明最好了
想学学

网友A:
来布置作业了

网友B:
顶下沙发....
这种程序,把官方例程里操作IO口部分,定时器部分照搬,稍微改下就行了.

网友C:
继电器模块了解一下,加个内部中断就完事,不难,多看看其他人的程序

网友D:
可以弄的,按键程序,显示程序,定时器程序结合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