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想实现液晶显示屏字体移动 求帮助

楼主(2019-08-24):
我想实现液晶显示屏字体移动,照着书打了一个,但是他不是移动出来的,是直接显示出来的,为什么

网友A:
因为程序是别人写的,你没有动脑子编写。

网友B:
字体移动就只是改变初始坐标,然后一遍一遍刷而已,刷的快了给人感觉就是在移动了。

网友C:
main()里面把x坐标递减,在0的地方需要注意下。一般的显示器都有滚动的模块,直接可以使用了

网友D:
不知液晶屏是否LCD1602?读懂程序,找到具体移屏的延时时间,调整这延时时间长短,就会看到不同的移动效果

网友E:
理解字体移动的原理其实是x的坐标不断地变化,写一个for循环实现,必要时需要加上清屏。delay数值加大观察现象。

网友F:
移动其实就是不断的刷屏,显示完一个字,把字的位置清空一下,然后再下一个位置再显示,清完屏之后的延时稍微长一点,就能看到移动效果了,跟流水灯一个原理。

网友G:
学习了上在LCD上测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