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红外控制直流电机程序的疑问

楼主(2019-08-24):
各位大咖:烦请帮忙分析一下该程序,十分感谢!
1.当单片机收到红外信号(temp=0x5e)时,即让电机启动标志位kai=1;定时器1中断只运行到行号51.d,不知道为什么?

1.        #include <reg52.h>
2.        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3.        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
4.    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a)        红外全局变量声明
5.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6.        sbit IR=P3^2;  //红外接口标志
7.        unsigned char  irtime;//红外用全局变量
8.        bit irpro_ok,irok,zheng,fan;
9.        uchar IRcord[4];
10.    uchar irdata[33];
11.    //加入红外
12.    sbit out=P2^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WM输出用于正传
13.    sbit out1=P2^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WM输出用于反转
14.    sbit test1=P2^1;

16.    uint m,flag_1,kai;

17.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1.        红外函数声明
18.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19.    void EX0init(void)
20.    {
21.    IT0 = 1;   //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,INT0(P3.2)
22.    EX0 = 1;   //使能外部中断
23.    EA = 1;    //开总中断
24.    }
25.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.             键值处理
26.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27.    void Ir_work(uchar temp)//红外键值散转程序
28.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.             if (temp== 0x5E)
1.        kai=1-kai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ii.             if (temp==0x45 &&m<=199)
1.        m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iii.             if (temp==0x46 &&m>=1)
1.        m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iv.             if(temp==0x0c)
1.        {zheng=1;                //正传标志置1
2.        fan=0; }         // 反转标志置0
                      v.             if (temp==0x18)
1.        {zheng=0;                 //正传标志置0
2.        fan=1;  }       // 反转标志置1
b)        }
29.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a)        红外码值处理
30.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31.    void Ircordpro(void)//红外码值处理函数
32.    {
a)        unsigned char i, j, k;
b)        unsigned char cord,value;

c)        k=1;
d)        for(i=0;i<4;i++)      //处理4个字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.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ii.             for(j=1;j<=8;j++) //处理1个字节8位
1.        {
2.        cord=irdata[k];
3.        if(cord>7)//大于某值为1,这个和晶振有绝对关系,这里使用12M计算,此值可以有一定误差
a)        value|=0x80;
4.        if(j<8)
5.        {
a)        value>>=1;
6.        }
7.        k++;
8.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iii.             IRcord[ i]=value;
                     iv.             valu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v.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vi.             irpro_ok=1;//处理完毕标志位置1
33.    }

34.    void initT0()//初始化函数
35.    {

a)        TMOD |=0x01;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方式1
b)        TH0=0xdc;
c)        TL0=0x00;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装入初值
d)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e)        ET0=1;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0开中断
f)         TR0=1;
36.    }
37.    void initT1()
38.    {
a)        TMOD |=0x01;
b)        TH1=0xff;
c)        TL1=0x66;//定时100us
d)        EA=1;
e)        ET1=1;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1开中断
f)         TR1=1;

39.    }

40.    void main()
41.    {
a)        flag_1=0;
b)        m=1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占空比为100
c)        zheng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电机正转动
d)        fan=0;
e)        EX0init(); //初始化外部中断
f)         initT0();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 T0
g)        initT1();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  T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.             while(1)
1.        {
2.        if(irok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接收好了进行红外处理
a)        {
b)        Ircordpro();
c)        irok=0;
d)        }

3.        if(irpro_ok)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处理好后进行工作处理,如按对应的按键后显示对应的数字等
a)        {
b)        Ir_work(IRcord[2]);
c)        }
4.        }

42.    }
43.    void EX0_ISR (void) interrupt 0//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
44.    {
a)    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 i;            //接收红外信号处理
b)        static bit startflag;                //是否开始处理标志位

45.    if(startflag)
a)        {
b)        if(irtime<63&&irtime>=33)//引导码 TC9012的头码,9ms+4.5ms
1.        i=0;
2.        irdata=irtime;//存储每个电平的持续时间,用于以后判断是0还是1
3.        irtime=0;
4.        i++;
a)        if(i==33)
b)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.             irok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i.             i=0;
c)        }
5.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ii.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iii.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iv.             irtim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v.             start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vi.             }
46.    }
47.    void int2()interrupt 1
48.    {
a)        irtime++;  //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
49.    }
50.    void int3()interrupt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产生PWM
51.    {
a)        TH1=0xff;
b)        TL1=0x66;//定时100us
c)        flag_1++;
d)        if(flag_1>19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.             flag_1=1;
e)
f)         if(kai==1)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kai==1电机启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.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ii.             if(zheng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电机正转
1.        {
2.        if(flag_1<m)           //小于占空比m输出PWM=0输出电压为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.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i.             ou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ii.             out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v.             }
b)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.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i.             out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ii.             out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v.             }
c)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iii.             if(fan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电机反转
1.        {
2.        if(flag_1<m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小于占空比m输出PWM=0输出电压为1
a)        {
b)        out=1;
c)        out1=0;
d)        }
3.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大于m输出PWM=1输出电压为0
a)        {
b)        out=1;
c)        out1=1;
d)        }
4.        }
5.        }
6.        if(kai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kai=0电机停止转动
a)        {
b)        out=1;
c)        out1=1;
d)        }
52.    }

网友A:
47.    void int2()interrupt 1
48.    {
a)        irtime++;  //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
49.    }
程序中没有重新赋初值
程序中kai标位的变化逻辑需要仔细核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