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8*8点阵引脚排列的疑惑

楼主:
我的8*8点阵有18个引脚,上面一排12个,下面2+4=6个,我知道那两个是起固定作用的,可是剩下的16个引脚是这么排列的呢?怎么按照他给的这个提示连接好呢?

网友A(2019-08-25):
这个是共阳的,你要是不太明白建议网搜索一下

网友B:
可以尝试一下用万用表测量

网友C:
你这个Arduino项目
你可以按照他给的这个提示连接好

网友D:
我们需要测量com和segement。比如,你可以使用万用表进行测量,黑色表在一端,红色逐个点击,看灯是否亮,是那个笔段。然后再移动黑色表笔到其他pin脚,假如运气好,一端是com,另外一个笔导通后,每个pin会分别对应seg亮。这样标记可以得到完整的8com 8seg。也有助于深入理解扫描和驱动方法。

网友C:
8*8点阵有18个引脚,上面一排12个,下面2+4=6个,16个引脚是这么排列的

网友E:
网上找下同型号额,有管教对照图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