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duino时钟数码管怎么用?

楼主:
这是arduino套件里面的时钟套件,不知道怎么用,配的资料也不全!

网友A(2019-08-24):
我觉着吧,这应该是一个4位数码管驱动芯片。看一下背后的芯片是什么型号,然后在网络上搜索相关Datasheet和使用例程就好啦!

网友B:
这个应该是一个4位数码管驱动芯片 TM1637

#include <Arduino.h>
#include <TM1637Display.h>

// Module connection pins (Digital Pins)
#define CLK 2
#define DIO 3

// The amount of time (in milliseconds) between tests
#define TEST_DELAY   2000

const uint8_t SEG_DONE[] = {
        SEG_B | SEG_C | SEG_D | SEG_E | SEG_G,           // d
        SEG_A | SEG_B | SEG_C | SEG_D | SEG_E | SEG_F,   // O
        SEG_C | SEG_E | SEG_G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n
        SEG_A | SEG_D | SEG_E | SEG_F | SEG_G            // E
        };

TM1637Display display(CLK, DIO);

void setup()
{
}

void loop()
{
  int k;
  uint8_t data[] = { 0xff, 0xff, 0xff, 0xff };
  uint8_t blank[] = { 0x00, 0x00, 0x00, 0x00 };
  display.setBrightness(0x0f);

  // All segments on
  display.setSegments(data);
  delay(TEST_DELAY);

  // Selectively set different digits
  data[0] = display.encodeDigit(0);
  data[1] = display.encodeDigit(1);
  data[2] = display.encodeDigit(2);
  data[3] = display.encodeDigit(3);
  display.setSegments(data);
  delay(TEST_DELAY);

  /*
  for(k = 3; k >= 0; k--) {
        display.setSegments(data, 1, k);
        delay(TEST_DELAY);
        }
  */

  display.clear();
  display.setSegments(data+2, 2, 2);
  delay(TEST_DELAY);

  display.clear();
  display.setSegments(data+2, 2, 1);
  delay(TEST_DELAY);

  display.clear();
  display.setSegments(data+1, 3, 1);
  delay(TEST_DELAY);

  // Show decimal numbers with/without leading zeros
  display.showNumberDec(0, false); // Expect: ___0
  delay(TEST_DELAY);
  display.showNumberDec(0, true);  // Expect: 0000
  delay(TEST_DELAY);
        display.showNumberDec(1, false); // Expect: ___1
        delay(TEST_DELAY);
  display.showNumberDec(1, true);  // Expect: 0001
  delay(TEST_DELAY);
  display.showNumberDec(301, false); // Expect: _301
  delay(TEST_DELAY);
  display.showNumberDec(301, true); // Expect: 0301
  delay(TEST_DELAY);
  display.clear();
  display.showNumberDec(14, false, 2, 1); // Expect: _14_
  delay(TEST_DELAY);
  display.clear();
  display.showNumberDec(4, true, 2, 2);  // Expect: __04
  delay(TEST_DELAY);
  display.showNumberDec(-1, false);  // Expect: __-1
  delay(TEST_DELAY);
  display.showNumberDec(-12);        // Expect: _-12
  delay(TEST_DELAY);
  display.showNumberDec(-999);       // Expect: -999
  delay(TEST_DELAY);
  display.clear();
  display.showNumberDec(-5, false, 3, 0); // Expect: _-5_
  delay(TEST_DELAY);
  display.showNumberHexEx(0xf1af);        // Expect: f1Af
  delay(TEST_DELAY);
  display.showNumberHexEx(0x2c);          // Expect: __2C
  delay(TEST_DELAY);
  display.showNumberHexEx(0xd1, 0, true); // Expect: 00d1
  delay(TEST_DELAY);
  display.clear();
  display.showNumberHexEx(0xd1, 0, true, 2); // Expect: d1__
  delay(TEST_DELAY);

        // Run through all the dots
        for(k=0; k <= 4; k++) {
                display.showNumberDecEx(0, (0x80 >> k), true);
                delay(TEST_DELAY);
        }

  // Brightness Test
  for(k = 0; k < 4; k++)
        data[k] = 0xff;
  for(k = 0; k < 7; k++) {
    display.setBrightness(k);
    display.setSegments(data);
    delay(TEST_DELAY);
  }

  // On/Off test
  for(k = 0; k < 4; k++) {
    display.setBrightness(7, false);  // Turn off
    display.setSegments(data);
    delay(TEST_DELAY);
    display.setBrightness(7, true); // Turn on
    display.setSegments(data);
    delay(TEST_DELAY);
  }

  // Done!
  display.setSegments(SEG_DONE);

  while(1);
}

https://github.com/avishorp/TM1637

网友C:
应该是712*之类的,直接去arduino库中找相应的库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应该是一个4位数码管驱动芯片 TM1637

非常感谢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应该是一个4位数码管驱动芯片 TM1637

这是个1637,不是1632,不知道区别大不大

网友E(2019-11-14):
谢谢分享!附件和代码一起捞走了!

网友F(2020-04-30):
请问硬件部分怎么连接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请问硬件部分怎么连接?

硬件部分连接

网友F:
请问想实现上电后数码管从零开始计时有参考程序吗?谢谢

网友F:
另外,TM1637Display的库可以分享吗?谢谢。

网友F:
fatal error: TM1637Display.h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请问怎么解决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