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LCD12864轮流显示两幅图片(C语言源程序)

楼主(2019-08-24):
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:
/*12864液晶显示屏我看过好多资料,始终没有弄懂
虽然我现在写出了程序.....但是我还是没有完全懂,
它的显示图形原理是这样的:它分为上半屏与下半屏
它一共有64行,即上半屏32行,下半屏32行,列呢?
就是128列了,所以叫12864,我是这样理解的,
它和1602一样,先需写一些初始化参数,如:清屏
开显示等,然后就是给显示写0X34(写扩散指令,关
图形显示)接着设行(0x80)与列(0x80)地址,然后
全部发送出去,接着连续查表16次,得到第0行128位数,
即第0行数,然后将0行加1,接着扫第1行,同样循环16次,
将第1行扫完,如此循环32次,上半屏就扫完了。
下半屏扫描:同样先给列都赋值(0x88),然后同样将
数发送出去,接着查表16次将下半屏第0行扫完,用同样的方
法扫完32次,下半屏也就出现了!哈哈,清楚吗?*/
#include <reg52.h>//头文件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//宏定义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//宏定义
sbit rs=P2^6;//位定义
sbit rw=P2^7;//位定义
sbit e=P2^0;//使能端定义
sbit lu=P0^7;//忙碌位定义
uint num;//定义记数器变量
bit xuan;
uchar code table[] ={
0x02,0x08,0x00,0x08,0x00,0x00,0x04,0x00,
0x07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D0,0x06,0x04,0x08,0x03,0x02,0x00,
0x38,0x8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...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
};
uchar code table1[] ={
0x00,0x00,0x00,0x04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...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
};
void delay(uint z)
{
uint x,y;
for(x=255;x>0;x--)
for(y=z;y>0;y--);
}
/**************忙碌子程序***************/
void mang()
{
do {
P0=0xff;//将数给P0
rs=0;//RW清0
rw=1;//清0
e=0;
e=1;
}
while(lu);//如果位P0.7为1,说明忙碌就一直等待
}
/**************写数子程序***************/
void xei(uchar tem1)
{
P0=tem1;//将数给P0
rs=0;
rw=0;
e=0;
mang();//判断是否忙碌
e=1;
}
/**************读数子程序***************/
void du(uchar tem)
{
P0=tem;//将取好的数给P0口
rs=1;
rw=0;
e=0;
mang();//判断忙碌
e=1;
}
/**************显示子程序***************/
void yii()//显示子程序
{
uchar lei=0x80,a,b,c;
for(a=0;a<2;a++)
{
  for(b=0;b<32;b++)
  {
   xei(0x34);
   xei(0x80+b);
   xei(lei);
   for(c=0;c<16;c++)
   {
    if(xuan==0)
    {
     du(table[num]);
     num++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du(table1[num]);
     num++;
    }
   }
  }
lei=0x88;
}
xei(0x36);
}
/**************主程序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
while(1)
{
  num=0;//规0从而可以开始新图片
  xei(0x01);//清屏
  xei(0x0c); //开显示,不显示光标
  yii();//调用显示子程序
  xuan=~xuan;//此句可以使两句切换
  delay(1000);
}
}

网友A(2021-12-11):
正想用12864显示图形,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