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佬解释下关于红外线的问题

楼主(2019-08-24):
如果设置的红外线遥控器没有响 应事件的时候,编码就不会错误;一旦设置按下某个按键的时候,有对应的事件产生的时候,该按键的编码就不是原来的编码了

楼主:
我现在明白了,当时是为了按一个按键使得led有变化,就在if函数里面将数字编码改成别的

网友A:
能否讲得更清楚,现在不懂你到底想说什么

网友B:
那就是说明解码不正确

~~~~~~~~~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能否讲得更清楚,现在不懂你到底想说什么

就是当时我想用红外遥控器一个按键来控制led灯,if (按键== 某个红外线按键) led =~led;(如果在if函数里面没有将按键的值设为其它的,就一直循环在if函数里面,即是led一直在反转;)所以当时我就在在if函数里面在写一条指令 按键=0x00;目的是让它不要继续执行if函数。就能按一下就能反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