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复位电路问题,工作时好时坏

楼主(2019-08-24):
单片机的复位电路电阻、电容取值是多大呀?自己做的板子用的100欧、10k欧和100uf,单片机工作时好时坏,rst引脚保持在1.8v,应该不存在虚焊问题呀
请问是什么原因

网友A:
单片机工作不稳定不一定是复位问题啊?也可能是电源或者晶振电路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单片机工作不稳定不一定是复位问题啊?也可能是电源或者晶振电路啊

rst引脚时不时会保持在1.8v是什么原因呢

网友B:
有的CPU不需要RC复位电路,你要看手册。你的问题大多在程序上。

网友C:
我复位电路一般用的是220欧,10k欧和10uF,晶振电路是两个22pF

网友D:
这种问题一般是没认真阅读手册.
我也碰到过类似的,当时画一个芯片的板子懒得看手册,只随便看了下引脚图和功能表,就凭经验画.结果还是自己没认真看手册的原因.
RC复位电路根据RC电路充电时间达到复位引脚电平来计算的,常见的是R取10K C取1-4.7U公式就没必要列举了,网上有现成的计算器.

网友E:
认真参考一下数据手册吧

网友F:
10K欧 10uF,如果焊接没问题应该可以的

网友G:
复位电路用10k电阻和10uf电容就很稳的

网友H:
你的两电阻是不是焊反了

网友H:
电容不需要这个大,弄个100nf就可以了

网友I:
RC复位电路可以用网上或者手机上的计算器直接算,你电容先试着取80到120N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