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2n仿三菱plc开发板单片机源程序(冷启动系统)

楼主(2019-08-24):
支持hc08无线免冷启动烧写
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sfr AUXR = 0x8e;    //Auxiliary register
sfr P3M1  = 0xB1;    //P3M1.N,P3M0.N     =00--->Standard,    01--->push-pull
sfr P3M0  = 0xB2;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=10--->pure input,    11--->open drain
sbit RXB=P3^0;
sbit Power=P3^4;//??????????S8550?b????
sbit PowerG=P3^3;//??????????S8550?b????
#define BAUD 0xfa00 //2400bps/11.0592 MHz
uchar RBIT,RBUF,RCNT,RDAT;
uchar cont;
uchar buf[16];
bit RING;
bit REND;
/**********100Ms??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_100ms(uint n)//100ms??
{
uchar a,b,c,d;
for(d=0;d<n;d++)
    {
for(c=83;c>0;c--)
   for(b=124;b>0;b--)
       for(a=52;a>0;a--);
    }
}
/*******?????????????********/
void UART_INIT()
{
RING=0;
REND=0;
RCNT=0;
}
/**********???T0????***************/
void T0_set(void)
{
TMOD=0x00;
AUXR=0x80;
TL0=BAUD;
TH0= BAUD>>8;
TR0=1;
ET0=1;
PT0=1;
EA=1;
}
/*******???T0????**************/
void T0_t() interrupt 1 using 1
{
if(RING)
{
    if(--RCNT==0)
    {
    RCNT=3;
        if(--RBIT==0)
        {
        RBUF=RDAT;
        RING=0;
        REND=1;
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RDAT>>=1;
            if(RXB)  RDAT|=0x80;
            }
    }
}
else if(!RXB)
    {
    RING=1;
    RCNT=4;
    RBIT=9;
    }
}
/////********???*****************/////
void main(void) //???
{
P3M1=0x00;
P3M0=0x10;//p3.4????,??????
Power=0;
PowerG=1;
UART_INIT();
T0_set();
Power=1;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if(REND)
        {
        REND=0;
            if(RBUF==0x7f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++cont>4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ont=0;
                ET0=0;
                Power=1;
                PowerG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_100ms(10);
                Power=0;
                PowerG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_100ms(10);
                ET0=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else cont=0;
         }
    }
}
程序亲测可用

楼主:
发射端用ttl小板和hc08模块做通过AT指令设置

楼主:
源码在我帖子的蓝牙穿透的单片机控制器上都可以用

网友A(2021-02-21):
有原理图没有,不知道这什么意思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