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实现51单片机同时处理多条命令?

楼主(2019-08-24):
我需要的功能是:第一个按键按下led1点亮,没松开按键,同时按下第二个按键led2点亮,松开第一个按键led1灭,松开第二个按键led2灭。怎么达到这个功能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独立按键实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实现现象:下载程序后按下K1按键可以对D1小灯状态取反。
注意事项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#include "reg52.h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

typedef unsigned int u16;          //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
typedef unsigned char u8;

sbit k1=P3^1;         //定义P31口是k1
sbit led=P2^0;         //定义P20口是led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delay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延时函数,i=1时,大约延时10us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(u16 i)
{
        while(i--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keypros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按键处理函数,判断按键K1是否按下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keypros()
{
        if(k1==0)                  //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   //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
                if(k1==0)         //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=~led;          //led状态取反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hile(!k1);         //检测按键是否松开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: main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: 主函数
* 输    入       : 无
* 输    出    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pros();  //按键处理函数
        }
}

网友A:
修改一下 led=k1;    同样定义第二个按键和灯,一样复制按键代码实现第二个 led2=k2;

网友A:
#include "reg52.h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

typedef unsigned int u16;          //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
typedef unsigned char u8;

sbit k1=P3^1;         //定义P31口是k1
sbit led=P2^0;         //定义P20口是led

sbit k2=P3^2;         //定义P31口是k1
sbit led2=P2^1;         //定义P20口是led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delay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延时函数,i=1时,大约延时10us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(u16 i)
{
        while(i--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keypros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按键处理函数,判断按键K1是否按下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keypros()
{
        if(k1==0)                  //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   //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
                if(k1==0)         //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=k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hile(!k1);         //检测按键是否松开
        }
   if(k1==0)                  //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   //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
                if(k1==0)         //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=k2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hile(!k2);         //检测按键是否松开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: main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: 主函数
* 输    入       : 无
* 输    出    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pros();  //按键处理函数
        }
}

网友B:
按键检测时用&&检测两个条件,比如
if(ajan2==0&&ajan3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…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…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ajan2==0&&ajan3==1);
     }

网友C:
不是太难的

网友D:
两个判断放在一个循环里,循环检测吧,对应操作修改对应状态。

网友E:
如果只是实现这个功能,根本不用单片机处理,电源通过限流电阻接LED再通过轻触开关到地就可以实现。

网友F:
按键扫描程序改一下即可
void keypros()
{
        static bit key1_sign=0,key2_sign=0;        //静态-变量按键自锁标志变量
        if(k1==0)                  //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   //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
                if(k1==0&&key1_sign==0)         //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1_sign=1;
                    led1=0;          //led1亮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松开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1_sign=0;
                led1=1;          //led1熄
        }
        if(k2==0)                  //检测按键K2是否按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   //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
                if(k2==0&&key2_sign==0)         //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2_sign=1;
                    led2=0;          //led2亮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松开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2_sign=0;
                led2=1;          //led2熄
        }
}

网友G:
我一般是这样处理,如果希望响应多个按键,不妨采集按键对应口的byte数据,然后依次判断各个按键对应的bit位的值,从而确定同时有几个按键按下。在按键的处理中就不能有等待按键松开的处理了,否则会失去及时性。

网友H:
一般思路是,用定时器中断定时扫描输入口的状态.根据扫描的状态,在中断里设置好对应的标志变量.
主程序里,根据这些标志变量来判断到底执行哪一个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