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:74HC165的输入端可以作为16进制输入吗?

楼主(2019-08-25):
请问:74HC165的输入端可以作为16进制输入吗?
例子:74HC165的输入端
          A    B    C     D    E    F    G    H    16进制码
          1    0     0     0    0    0    0    0       0x0001    ==    0x01
          0    1     0     0    0    0    0    0       0x0002    ==    0x02
          0    0     1     0    0    0    0    0       0x0004    ==    0x04
          0    0     0     1    0    0    0    0       0x0008    ==    0x08
          0    0     0     0    1    0    0    0       0x0100    ==    0x10
          0    0     0     0    0    1    0    0       0x0200    ==    0x20
          0    0     0     0    0    0    1    0       0x0400    ==    0x40
          0    0     0     0    0    0    0    1       0x0800    ==    0x80

在C语言中怎样编写?

网友A:
没听说过它的输入还分什么进制。

网友B:
可以的,8位数据可以是任意的,端口输入电平状态确定后,只需要加载信号LD就可以锁存该数据,由单片机串行读入使用

网友C:
这个不分什么输入输出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