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C语言开关程序问题

楼主(2019-08-25):
请问一个开关问题:
    if(P1^0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  if(P1^0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P0^0 = 1 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我想在这个开关设置一个计数程序,计数10次。
就是说按下10次后,不管有没有按下,P0^0   都没有输出(P0^0 = 0)。
怎么编写?

网友A:
14# 加一,应该在松手检测后计数位++

网友B:
小伙子们,这个功能函数如果不加松手检测可能会持续累加按键次数,根本不能正常计数

网友C:
你的计数呢

网友D:
这段代码明显是楼主想当然写的。判断一个开关或按键不可能对P1全部端口测试,所以 if(P1^0 == 0)并不是异或运算表达式,而是楼主想判断P1.0端口的电平。要写成 sbit key = P1^0; if(key == 0)......

网友E:
if( P1^0 == 0)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按下
{
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//消抖
        if(P1^0 == 0)     //再次判断按钮按下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 keycount <10)
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keycount++;       //计数
                   P0^0 = 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P0^0 = 0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//说按下10次后,不管有没有按下,P0^0   都没有输出(P0^0 = 0)

网友F:
if(P1^0 == 0)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按下
        {
    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//消抖
            if(P1^0 == 0)     //再次判断按钮按下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++;       //计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count==1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^0 = ~P0^0 ;            //求反输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//注意P0口是否接了上拉电阻,如果未接,可能实现不了输出高电平

网友G:
if(pcount<10)
{
  if(P1^0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delayms(10);
pcount++;
            if(P1^0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P0^0 = 1 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else
{
P0^0 = 0;
}

网友H:
引用 网友I:
太笨,不适合选单片机行业。

我知道我笨
不用你说

网友H:
引用 网友J:
要计数就加一个计数标志位,判断标志位,满足条件就对应输出就行了

能不能举个例子呀
谢谢

网友H:
引用 网友K:
定义一个p=0   if (p1^0==0)    delay..     if  p1..{p++;if  p=10{p0*0=0    p=0}else p0*0=1}

试过了,
没有效果

网友J:
要计数就加一个计数标志位,判断标志位,满足条件就对应输出就行了

网友I:
太笨,不适合选单片机行业。

网友K:
p到底是9还是10我没仔细推,要是我编程序的话我会这样,没实际实验过不知道能不能行的通

网友K:
定义一个p=0   if (p1^0==0)    delay..     if  p1..{p++;if  p=10{p0*0=0    p=0}else p0*0=1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