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设置STC单片机P3 IO口

楼主(2019-08-25):
各位好,请教一下,用STC单片机,P3.2-5做按钮检测,设置为高阻,但这时可以收到串口数据,但下发串数据失效,这P3口要怎么设置才不会导致串口有问题?
  P3M1 |= 0x04; P3M0 &= 0xFB; //P3.2(00000100B,11111011B)
  P3M1 |= 0x08; P3M0 &= 0xF7; //P3.3(00001000B,11110111B)
  P3M1 |= 0x10; P3M0 &= 0xEF; //P3.4(00010000B,11101111B)
  P3M1 |= 0x20; P3M0 &= 0xDF; //P3.5(00100000B,11011111B)

网友A:
不用设置,上电默认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默认设置容易干扰,有时手摸一下机壳都会误触发。

网友B:
串口 是P3^0和 P3^1?设置时,不要设置这两个pins

网友C:
P3.0,3.1保持传统8051设置,其它的可以根据需要设置,高阻I/O口最好加上拉电阻。

网友D:
如果没有其它用处,加上拉电阻是最好的,如果是片上有内置的上拉电阻,那就使用内部的上拉电阻就可以了
至于怎么设置,你这个得好好的学一下怎么看数据手册了,里面都是有描述和例程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