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逻辑分析仪学习单片机用处大吗?

楼主(2019-08-25):
用在学习单片机上,用处大吗?现在只是学初级的8位机,网上的逻辑分析仪有几十块的和几百块的,区别只是采样频率吗?如果有用,几十块的用在8位机上应该行吧,单片机的频率也就几兆十几兆。逻辑分析仪主要是看单片机引脚的波形吧?从来没接触过,问了这么多,谢谢了!

网友A:
逻辑分析仪调试程序很方便也挺有用,买个十几二十多的就可以用于学习了。

网友B:
用处不是很大。很偶尔的可能需要,但没有也完全可以。

网友C:
建议还是上咸鱼收个二手的示波器,1000块左右就能收个不错的.

网友D:
我觉得用处还是蛮大的,可以更深入的了解,理解的更透彻。有条件可以购一个

网友E:
单片机一般十几二十块的够用了,除非做DSP之类的才需要贵的……

网友F:
搞只便宜的,还是蛮有用的

网友G:
如果要自己写驱动神魔的
很有用的

网友H:
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,楼主这么问肯定还是感觉这东西有点用处的,购入的话对学习确实有一定好处,而且价格也不是很贵

网友I:
作为一个过来人,我告诉你:没有必要,除非你钱很多
对于逻辑分析仪,它可以更直观的显示出各个输出引脚的波形,但它这个功能只有用过的人才知道它的强大之处
说白了,它只用在已经会玩单片机的手中,你还没有入门,浪费钱而已

网友J:
够用了,确实很有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