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Designer中PCB布线基本要求以及焊盘要求

楼主(2019-08-25):
这个文件是在网上搜索了很多,堆积在一起的算是经验吧有黑币的就可以下载文件,没有黑币的可以直接复制文字,内容完全一样,如有不足,希望谅解,都是在网上综合在一起的。

一、PCB中常用快捷键
● R+L 输出PCB中所有网络的布线长度
● Ctrl+左键点击 对正在布的线完成自动布线连接
● M+G 可更改铜的形状;
● 按P+T在布线状态下,按Shift+A可直接进行蛇线走线
● T+R对已布完的线进行蛇线布线
● E++M+C点击空白出可迅速找到PCB上想要的元件
● Backspace 撤销正在布线的上一步操作
●  切换布线层,可在布线过程中放置过孔
● Ctrl+Shift  切换层并放置过孔
● F8/E+O+S设置圆心点
● M+I  翻转选中的元件
● P+T 布线
● T+E 补泪滴
● P+G  铺铜
● S+Y 单层选择线
● E+B 选择进行复制
● Ctrl+O 打开文件夹/文档
● Ctrl+P 打印设置
● Esc 从当前步骤退出
● Shift +鼠标滚轮 向左/向右移动
● V + D 查看文档
● V + F 查看适合放置的对象
● V + B 查看反面布局
● X + A 取消全部的选择
● E + D 删除对象
● Shift + R   切换三种布线模式 (忽略, 避开或推挤其他信号线)
● Shift + E 触发电气格点开/关
● Shift + C     取消高亮
● Ctrl + G   弹出捕捉格点对话框
● Ctrl + M 测量距离
● Ctrl + H PCB下选取某个网络的布线,便于删除同一网络的布线
● R + M 测量任意两点间的距离
● Q 快速切换单位 (公制/英制)
● Shist + 右键 旋转查看3D 视图
● 选中 + 空格 旋转元器件
● P + L 画线
● P+ N 放置网络标
● Shift+S 切换单层显示和多层显示
● Shift + 空格键 在交互布线的过程中,切换布线形状
● Shift+M 局部放大功能
● shift + w 切换布线宽度
● shift + v 切换过孔
● shift+ctrl+空格 /shift + 空格 切换布线形式
● Ctrl + Shift + L,R,T,B,H,V 选择两个及以上的器件时,左对齐、右对齐、上对齐、下对齐、水平对齐、垂直对齐
● D+ O       原理图文档选项设置
● G 切换格点
● 空格 90度翻转/切换布线
● 2/3  2D/3D来回切换
● Ctrl+shift+滚轮 层切换
● 左键+ X/Y 左右/上下翻转
● P+W 原理图连线
● P+B 原理图放置总线
● P+J 原理图放置电路节点
● P + R 原理图放置端口
● P + I + N 原理图忽略ERC检查
● Ctrl + shift + V 阵列粘贴
● TAB键 用于弹出该操作的属性
● shift + s 切换显示单个层
● P + P 放置焊盘
● P + V 放置过孔
● P + G 放置覆铜
● P + T 放置走线
● L 显示层
● P+F 放置填充
● T + D + R 设计规则检查
● D + R 规则设置
● V + B PCB 3D翻转
● D + O 原理图纸张大小设置
● D + K 开PCB层管理器
● 右键+T 开始同一网络标号布线
● M + M 移动元器件
● S + L 两次左键,选中多条线同时走线
● 拖动器件 + L 元器件顶层、底层快速切换
● T + U 删除全部布线(all)
● J + C  在PCB中搜索元件
● T + C  原理图元件和PCB元件互相定位
● N + SHOW / HIDE 显示、隐藏飞线
● T + T + M  多根拉线
● A + P 文本位置选择
● T + M 复位DRC
● Ctrl + (shift) + Tab 切换文档显示
● T + R 1.2.3.4.逗号.句号 走等长、蛇形线;调整拐角和弧度;调整宽度;改变幅度
● Alt + 左键 原理图同一网络查找

二、以下来源学习总结
三、BGA 扇出注意事项
四、常见的单位换算
    对于初画PCB的人来说,当把原理图中封装信息导入到PCB,看到密密麻麻那么多线,纵横交错,感觉就无从下手;所以为了帮助初学者快速入门,现在我就从布局和布线两个方面做一个简单说明!
    一 布局
    1 一般布局PCB,我们会遵循“先大后小,先难后易”的布置原则,也就是说我们一般先去布局重要单元电路,以及核心器件,比如MCU最小系统、高频高速模块电路,这些都可以理解为重要单元电路;
    2 布局中需要参考原理图框图,可以先把原理图中各个单元电路先布局好,到时候整体在进行拼凑,当然拼抽的时候,要考虑电路信号的主提走向;
    3 布局应尽量满足以下要求:总的连线尽可能短,关键信号线最短;高电压、大电流信号与小电流,低电压的弱信号完全分开;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分开;高频信号与低频信号分开;高频元器件的间隔要充分。
    4 去耦电容的布局要尽可能靠近IC的电源管脚,并且保证电源与地之间形成的回路最短,当然为了达到去耦最佳效果,电源与地需经过去耦电容两端,然后再连接到IC电源和地两端;
    5 对于一些需要过静电测试的产品,其器件放置尽量离板边缘距离大于3.5mm;如果板子空间有限,可以在离板边缘大于0.45mm出打过孔到地;
    6 在完成板子性能的基础下,布局中就需要考虑美观,对于相同结构的电路部分,尽可能采用"对称式“布局,总体布局可以按照”均匀分布,重心平衡,版面美观“的标准;
    7  对于发热器件,比如MOS管,可以采取加散热片的形式,给予散热;
  二  布线
    1  地走线线径>电源走线线径>信号走线线径,对于1盎司铜厚的板子,我们会预计1mm走线宽度能走1A电流
    2 对于信号线走线,我们一般会优先走模拟小信号、高速信号、高频信号、时钟信号;其次再走数字信号;
    3  晶振周围尽量禁空,尤其其底部禁止走线;且应远离板上的电源部分,以防止电源和时钟相互干扰;
    4   避免直角走线 、锐角走线,因为直角、锐角走线会使得传输线的线宽产生变化,造成其阻抗的不连续。如果进行直角走线其拐角可以等效为传输线上的容性负载,减缓上升时间,在高速、高频中就变得尤为明显,而且其造成的阻抗不连续,还会增加信号的反射;其直角尖端还为产生EMI;
     5  对于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应尽量分块布线,不宜交叉或混在一起,对于其模拟地和数字地也应用磁珠或者0R电阻进行隔离;
     6  地线回路环路保持最小,即信号线与其回路构成的环面积要尽可能小,环面积越小,对外的辐射越少,接收外界的干扰也越小。 对于top层和bottom层敷地的时候,需要仔细查看,有些信号地是否被信号线分割,造成地回路过远,此时应该在分割处打过孔,保证其地回路尽可能小;
    7   为了减少线间串扰,应保证线间距足够大,当线中心间距不少于3倍线宽时,则可保持70%的电场不互相干扰,称为3W规则。如要达到98%的电场不互相干扰,可使用10W的间距 ;
   8    信号线的长度避免为所关心频率的四分之一波长的整数倍,否则此信号线会产生谐振,谐振时信号线会产生较强的辐射干扰;
    9  信号走线禁止走成环形,其环形容易形成环形天线,产生较强的辐射干扰;

   10  对于天线ANT端走线应尽量短而直,其阻抗也应通过 si9000 去计算,保证其线阻为50欧姆(一般天线端口走线为50欧姆);
   11  敷铜时,对其焊盘引脚应采用十字焊盘,不宜采用实心焊盘敷铜,这样在生产时候,器件容易立碑;
芯片的封装引脚要加长
焊盘上的插针过孔 0.8mm最合适,焊盘1.5mm合适
对于小一点的板,过孔大小设置的标准?
10MIL最适宜,因为PCB厂家大多都只能钻最小孔径0.25或0.30MM(12mil),
再小就要激光钻孔了,而激光钻孔只有少数较大的PCB厂家才有,再说价格方面也不允许。
我们通常能做0.5(20mil)毫米的过孔,我想这也是最大众化的吧
基本上用0.3比较好一般都可以做,小的就用0.2最好不要再小了否则你的板就很难加工了。
(1) 布线前将TEXT隐藏
(2)将芯片引脚加长
  只能在库中修改,设置参数,不能再引脚上加"LINE",因为他是连线,上面有阻焊层
(2) 布线前将栅格去掉 view—grid。

一、PCB设计元器件封装库设计标准
1、贴片元器件通过回流焊和波峰焊应采用不同封装,波峰焊(红胶工艺)的板贴片容阻件首选使用0805封装的;
2、部分元气件标准孔径及焊盘

元件名

孔径(mm)
焊盘(mm)
间距(mm)
备注

IC

0.7
1.2*2.0/1.2*2.5
1.78

单插片

1.0*1.8
2.0*3.5
4.8

继电器

1.0*1.8
2.0*3.5

只有一只方脚

强电插座

直径为对角线的圆孔
≤2.0倍的菱形或梅花焊盘

贴片元件的焊盘宽度与元件宽度要一致即1:1。
3、应调用PCB标准封装库。(以下为建议,实际根据标准库为准)

器件名称及参数

元件库封装名
器件名称及参数
元件库封装名

电阻 1/6W

R7.5
二极管4148
DZ4148或D4148

电阻1/4W

R10或RZ10
二极管4001、或4007
DZ10或D10

电阻 1W

R15
瓷片电容
CZ5或C5

电阻2W

R20
安规电容
C15*8.5或C15*5.8

跳线

JZ10、J10或J15、J5
电解1uF~47uF
EZP5-2或EZ5*5.2

功能性选择跳线

JZ10X或J10X
电解100uF/25V
EZP5-2或EZ5*6.5

功能性选择器件

标号前个字母加A
电解220uF/25V
EZ5*8

三极管9012、9013

Q-EBC或QZ-EBC
电解470uF/25V
EZ5*10

三极管1815、A1015

Q-ECB或QZ-ECB
电解1000uF/35V
E5*13 、E13*21

品字形贴片三极管

Q-EBCT3
电解2200uF/35V
E7.5*16、E13*21

可控硅

78**
稳压块7805、7812
78**B、7805+XS

二、PCB设计元器件的脚间距设计标准
1、插件电容、热敏电阻、压敏电阻、水泥电阻、继电器、插座、插片、蜂鸣器、接收头、陶瓷谐振器、数码管、轻触按键、液晶屏、保险管等器件采用与其脚距一致的封装形式。PCB元件孔间距与元件脚间距必须匹配(留意同一个编码不同供应商的元件脚间距)。
2、色环电阻,二极管类零件脚距尽可能统一在10mm一种,跳线宽度脚距统一在5mm;7.5mm;10mm;12.5mm;15mm五种。
3、有弯脚带式来料(瓷片电容,热敏电阻等)的脚距统一为5mm。其余未做规定的以实际零件脚宽度设计PCB零件孔距离。
4、插件三极管类推荐采用三孔一线,每孔相距2.5mm的封装。
5、7812、7805类推荐采用三角形成形,亦可采用三孔一线,每孔相距2.5mm。
6、7812、7805不得共用一个散热片,推荐采用独立的散热片。
7、对有必要使用替换元件的位置,电路板应留有替换元件的孔位。

三、PCB设计孔间距设计标准
相邻两个元器件的孔边距应保证1.5mm以上。

四、PCB设计孔径的设计标准如下表
元件孔径设计表

引线直径

设计孔径(精度:±0.05)
单面
双面

手插
机插
手插.
机插

0.5以下

0.75
1.2
0.8
1.3

0.6±0.05

0.85
1.2
0.9
1.3

0.7±0.05

0.9
1.2
0.95
1.3

0.8±0.05

1.0
1.2
1.1
1.35

D(0.9或以上)

D+0.3
D+0.33
D+0.3
D+0.4
注:确认的元件应对其PCB安装尺寸公差有严格要求!
元件脚是方脚的原则上印制电路板上的孔也应该是方孔,且其孔的长和宽分别不可超过元件脚长和宽的0.1mm;尤其是方脚的压缩机继电器及方脚单插片必须采用方孔设计。但是,由于孔的加工工艺的限制,孔的长和宽不能小于0.8mm,如果都小于0.8mm,直接做0.8mm圆孔。

五、PCB设计金属化孔设计标准
1、不能用金属化孔传导大电流(0.5A以上)。
2、只作贯通连接的导通孔,在满足布线要求的前提下,一般不作特别要求,一般采用孔直径为1.0mm的孔,最小可以为0.5mm。
3、应尽量避免在焊盘上设计金属化孔(过孔),以及金属化孔和焊点靠得太近(小于0.5mm),过孔由于毛细管作用可能把熔化的焊锡从元器件上吸走,造成焊点不饱满或虚焊。
2.54mm的排针一般为 0.65*0.45 直径约为0.8m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