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I2C的地址位是自己设定的吗?要注意什么事项?

楼主(2019-08-25):
(无正文)

楼主:
用51单片机或STM32编程

网友A:
硬件地址与软件地址一样

网友B:
相看相应器件的数据手册,里面该交待的都交待了。

网友C:
如地板所说,仔细看看手册吧,不是什么难事.
你说的如果是指器件地址(Device Address),一般是个8位的,高4位一般固定,BIT3 BIT2 BIT1一般通过硬件引脚接线高低来决定,最低位通常用来表示读写.还有个是内部地址(SubAddress),指的器件内部存储器的地址,这个地址具体是多少位,每个地址存放多少字节就要看具体的器件来定.

网友D:
看数据手册,一般手册会给出器件的I2C地址,还有一些I2C设备地址与端口高低电平有关(AT24CXX系列)

网友E:
一般是芯片设定,有的在3位2进制数内可调,最高位去阅读说明书了解

网友F:
看数据手册,可能不一定是一个地址,有的手册给的是读地址和写地址两个,具体看手册